[其他ST产品]
platformio开发stm32使用DAP下载出错

楼主:
请问用vscode platformio插件下载stm32点灯的程序,编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下载不进去程序是为什么?下面是我的编译下载结果

编译

下载

platformio配置

网友A(2023-04-11):
任务占用,你重启下试试

网友B:
查目标设备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过低的电压可能导致下载失败或者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
DAP仿真器是ARM官方推出的开源仿真器

网友D:
如何用daplink烧录

网友E(2023-05-11):
检查调试器的配置是否正确,例如芯片型号、连接方式等参数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D:
需要检查IDE中的调试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F:
需要注意stm32供电和DAP供电的问题

网友G:
关掉重新打开一次试试

网友H:
可以尝试更换其他版本的调试器驱动、DAP固件等

网友I:
重启下试试

网友J:
驱动方面出现兼容错误,不同型号的仿真器驱动有可能会不兼容

网友K:
如何使用使用仿真器下载程序

网友L:
检查DAP与目标设备之间的连接是否良好,确保电源、地线、数据线等都正确连接,并且接触良好。

网友M:
更新开发环境至最新版本。

网友N(2024-05-21):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