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没有做过uip移植的好兄弟?

楼主(2023-04-11):
第一次接触移植tcp,ip。有点不清楚。移植具体做哪些工作?

网友A:
封装起来发送 ,然后接收解包

网友B:
封装起来发送

网友C(2023-06-20):
看你用啥方案,如果lwip啥的,就复杂点

网友D:
其实建议楼主用W5500,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E:
移植就是将功能移植过来呗

网友F:
底层驱动部分,其实很多都是现成的,直接复制就好了

网友G:
我移植过,就是将通讯功能移植过来,然后再实现自己的业务层

网友H:
就把它当成个串口就行了

网友I:
看你啥需求呗,就知道如何移植了

网友J:
不用担心第几次,就直接按照原厂提供的例程移植就好了

网友K:
用一些芯片实现呗,比如5500,28J60这种芯片

网友L:
实在不行找代理商帮你调试,别担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