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W8782-OV2640例程问题

楼主(2023-04-11):
摄像头一直没办法读取图像,之前串口是打印invalid image,请问火哥有没有教程或者帮助调试一下。之前是换过8782的,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烧录固件。这个WIFI能连上路由器,也拿到了地址,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显示图像。
WLAN FW is active
[D: 0.963] enter init_udhcpd

[D: 0.965] enter enable_dhcp_server

[D: 1.176] id:ff
[D: 1.178] code version:V1.8
[D: 1.180] startup time:1.181 S
[D: 1.183] enter test_tcp_server

[D: 1.186] 建立服务器, 端口号:4800
[D: 1.189] enter test_close_tcp_server

[D: 1.193] exit test_close_tcp_server

[D: 1.197] 测试功能:
        0:基本信息
        1:扫描
        2:连接WIFI
        3:关闭WIFI连接
        4:创建AP
        5:连接TCP
        6:关闭TCP连接
        7:send发送
        8:建立TCP服务器
        9:关闭TCP服务器
        a:启用音频功能
        b:关闭音频功能
        c:dns测试
        d:自动获取IP地址
        e:打印内存信息
        f:获取wifi连接信息
        g:连接UDP
        h:加入多播组
        i:建立UDP服务器
        j:sendto发送
        k:切换音频模式(mp3/pcm)
        l:调节音量
        mEBUG输出
        n:关闭AP
        o:获取sta信息
        p:加入adhoc网络
        q:退出adhoc网络
        r:使能省电模式
        s:关闭省电模式
        t:monitor输出
        u:打开摄像头
        v:关闭摄像头
        w:切换摄像头分辨率
        x:重启
        y:测试machtalk远程控制
        z:将88W8782固件烧至SPI flash
        ?:帮助
请输入上面的命令选择测试的功能:
[D: 1.253] 连接到:freescale509, 密码:freescale509
[D: 1.257] enter wifi_stop_ap

[D: 1.260] waiting for remote connect
[D: 1.264] exit wifi_stop_ap

[D: 1.267] change_virtual_intf
[D: 1.270] enter wifi_connect

Can not find ssid freescale509
[D: 3.160] key:0, type:1
event id:0x40000008
[E: 8.567] err ie len:0, need:2
event id:0x40000001
[E: 8.586] woal_broadcast_event miss

[D:0.000000 : Event: 0x17
EVENT: WMM status changed: 88
WMM_STATUS: QSTATUS TLV: 0
WMM_STATUS: QSTATUS TLV: 1
WMM_STATUS: QSTATUS TLV: 2
WMM_STATUS: QSTATUS TLV: 3
WMM STATUS: WMM IE
event id:0x13
8.590] cfg80211_connect_result status:0
[D: 8.611] exit wifi_connect

[D: 8.613] wifi connect ok
[D: 8.616] enter auto_get_ip

0.000000 : Event: 0x2b
EVENT: PORT RELEASE
event id:0x11
[E: 8.698] woal_broadcast_event miss

0.000000 : Event: 0x33
EVENT: ADDBA Request
[D: 15.340]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15.343] pading:168
[D: 15.644]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15.647] pading:168
[D: 0.120] SYSCLK_Frequency:180000000,HCLK_Frequency:180000000,PCLK1_Frequency:45000000,PCLK2_Frequency:90000000,ADCCLK_Frequency:0

[D: 0.131] enter w25q128_init

[D: 0.134] flash id:001840ef
[D: 0.137] enter load_web_cfg

[D: 0.139] : w25q128_read from 0x00000002, len 815

[D: 0.144] enter verify_web_cfg

[D: 0.147] enter cal_buff_check_sum

[D: 0.151] tcpip_init_end
[I: 0.258] tpl code:15,size:31

[I: 0.276] Marvell

[I: 0.279] tpl code:20,size:4

[I: 0.285] tpl code:21,size:2

[I: 0.289] tpl code:22,size:4

WLAN FW is active
[D: 0.963] enter init_udhcpd

[D: 0.965] enter enable_dhcp_server

[D: 1.176] id:ff
[D: 1.178] code version:V1.8
[D: 1.180] startup time:1.181 S
[D: 1.183] enter test_tcp_server

[D: 1.186] 建立服务器, 端口号:4800
[D: 1.189] enter test_close_tcp_server

[D: 1.193] exit test_close_tcp_server

[D: 1.197] 测试功能:
        0:基本信息
        1:扫描
        2:连接WIFI
        3:关闭WIFI连接
        4:创建AP
        5:连接TCP
        6:关闭TCP连接
        7:send发送
        8:建立TCP服务器
        9:关闭TCP服务器
        a:启用音频功能
        b:关闭音频功能
        c:dns测试
        d:自动获取IP地址
        e:打印内存信息
        f:获取wifi连接信息
        g:连接UDP
        h:加入多播组
        i:建立UDP服务器
        j:sendto发送
        k:切换音频模式(mp3/pcm)
        l:调节音量
        mEBUG输出
        n:关闭AP
        o:获取sta信息
        p:加入adhoc网络
        q:退出adhoc网络
        r:使能省电模式
        s:关闭省电模式
        t:monitor输出
        u:打开摄像头
        v:关闭摄像头
        w:切换摄像头分辨率
        x:重启
        y:测试machtalk远程控制
        z:将88W8782固件烧至SPI flash
        ?:帮助

楼主:
请输入上面的命令选择测试的功能:
[D: 1.253] 连接到:freescale509, 密码:freescale509
[D: 1.257] enter wifi_stop_ap

[D: 1.260] waiting for remote connect
[D: 1.264] exit wifi_stop_ap

[D: 1.267] change_virtual_intf
[D: 1.270] enter wifi_connect

Can not find ssid freescale509
[D: 3.160] key:0, type:1
event id:0x40000008
[E: 8.635] err ie len:0, need:2
event id:0x40000001
[E: 8.667] woal_broadcast_event miss

[D:0.000000 : Event: 0x17
EVENT: WMM status changed: 88
WMM_STATUS: QSTATUS TLV: 0
WMM_STATUS: QSTATUS TLV: 1
WMM_STATUS: QSTATUS TLV: 2
WMM_STATUS: QSTATUS TLV: 3
WMM STATUS: WMM IE
event id:0x13
8.671] cfg80211_connect_result status:0
[D: 8.691] exit wifi_connect

[D: 8.694] wifi connect ok
[D: 8.696] enter auto_get_ip

0.000000 : Event: 0x2b
EVENT: PORT RELEASE
event id:0x11
[E: 8.823] woal_broadcast_event miss

0.000000 : Event: 0x33
EVENT: ADDBA Request
[D: 18.853]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18.856] pading:168
[D: 64.182]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64.185] pading:168
[D: 64.487]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64.490] pading:168
[D: 84.952]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84.955] pading:168
[D: 124.965]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124.968] pading:168
[D: 128.674]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128.677] pading:168
[D: 136.225]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136.228] request:6901a8c0, server_id:0
[D: 136.232] 5
[D: 148.196]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148.199] pading:168
[D: 189.539]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189.542] pading:168
[D: 195.170]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195.173] pading:168
[D: 215.148] mac:e0-b9-4d-5c-de-0f
[D: 215.150] ipaddr: 192.168.1.145
[D: 215.154] netmask: 255.255.255.0
[D: 215.157] gw: 192.168.1.1
[D: 215.159] dns_server: 221.5.88.88
[D: 216.761]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216.764] pading:168
[D: 254.011]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254.014] pading:168
[D: 258.520]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258.523] request:8001a8c0, server_id:0
[D: 258.527] 5
[D: 265.882] enter handle_dhcp_rcv

[D: 265.885] pading:168
[D: 285.969] accept a new client
[D: 285.972] enter start_capture_img

[D: 285.976] waiting for remote 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