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7ZG挂载sram(IS61wv102416)的代码 移植到 stm32f429IG异常

楼主(2023-04-11):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我之前用过stm32f417挂载 sram (IS61wv102416-10)使用正常,现在新作了一个pcb板使用的是stm32f429 挂载 sram (IS61wv102416-10),最近测试板子的功能时发现 sram 数据读写有问题。 少量数据读写时出错概率较小,频繁的数据读写时 会出错。如: 写入的是 0xa5c3   读回的数据不是0xa5c3 。现在已经将stm32f429的主频调到了168mhz 。
手里有6块板子其中3块是有这个数据读写出错的。

sram初始化函数如下:

void SRAM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 RCC_AHB1Periph_GPIOF | 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使能PD,PE,PF,PG时钟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ENABLE);                                                                                              //使能FSM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PB15 推挽输出,控制背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PB15 推挽输出,控制背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3 << 0) | (3 << 4) | (0XFF << 8); //PD0,1,4,5,8~15 AF 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3 << 0) | (0X1FF << 7); //PE0,1,7~15,AF 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3F << 0) | (0XF << 12); //PF0~5,12~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3F << 0) | GPIO_Pin_10; //PG0~5,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PD0,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PD1,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FSMC); //PD15,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FSMC); //PE7,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FSMC); //PE15,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PF0,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PF1,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FSMC);  //PF2,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FSMC);  //PF3,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  //PF4,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  //PF5,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FSMC); //PF12,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FSMC); //PF13,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FSMC); //PF14,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FSMC); //PF15,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个HCLK 1/36M=27ns    stm32f417设置参数
//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8;    ////数据保持时间(DATAST)为9个HCLK 6*9=54ns
//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楼主: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5;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                stm32f429设置参数  ,这个参数尝试设置过 2 3 1 也无效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8;    ////数据保持时间(DATAST)为9个HCLK 6*9=54ns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2;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  这里我们使用NE3 ,也就对应BTCR[4],[5]。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读写使用相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同样时序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使能BANK1区域3
}

void SRAM_WriteBuffer(uint16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Addr, uint32_t NumHalfwordToWrite)
{
  for (; NumHalfwordToWrite != 0; NumHalfwordToWrite--)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write */
  {
    /* Transfer data to the memory */
    *(uint16_t *)(Bank1_SRAM3_ADDR + WriteAddr) = *pBuffer++; //

    /* Increment the address*/
    WriteAddr += 2;
  }
}

/**
  * @brief  Reads a block of data from the FSMC SRAM memory.
  * @param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that receives the data read from the
  *         SRAM memory.
  * @param  ReadAddr : SRAM memory internal address to read from.
  * @param  NumHalfwordToRead : number of half-words to read.
  * @retval None
  */
void SRAM_ReadBuffer(uint16_t *pBuffer, uint32_t ReadAddr, uint32_t NumHalfwordToRead)
{
  for (; NumHalfwordToRead != 0; NumHalfwordToRead--)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read */
  {
    /* Read a half-word from the memory */
    *pBuffer++ = *(__IO uint16_t *)(Bank1_SRAM3_ADDR + ReadAddr);

    /* Increment the address*/
    ReadAddr += 2;
  }
}

网友A:
是不是板子走线不好

网友B:
板子走线不好?

网友C(2023-05-16):
板子走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