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大神们请问关于函数调用结构体指针变量&符号的问题!

楼主:
以gpio初始化函数为例!
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函数原型
voi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调用后
问题是:为什么第一个形参不加&符号,第二个要加&啊!
请大神指点

网友A(2023-04-11):
这里GPIOA就是个实实在在的 地址,所以不用取地址符号。

#define GPIOA               ((GPIO_TypeDef *) GPIOA_BASE)
#define GPIOA_BASE            (AHB2PERIPH_BASE + 0x0000UL)
#define AHB2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08000000UL)
#define PERIPH_BASE           (0x40000000UL) /*!< Peripheral base address */

而GPIO_InitStruct 只是个结构体变量,所以取地址给指针。

网友B:
GPIO_InitStruct是一个结构体

网友C:
你可以右键看一下GPIOA的定义,GPIOA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结构体指针了

网友D:
GPIOA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体指针

网友E(2023-05-18):
这里GPIOA就是个实实在在的 地址,所以不用取地址符号。

网友F:
#define GPIOA               ((GPIO_TypeDef *) GPIOA_BASE)
#define GPIOA_BASE            (AHB2PERIPH_BASE + 0x0000UL)
#define AHB2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08000000UL)
#define PERIPH_BASE           (0x40000000UL) /*!< Peripheral base address */

网友G:
而GPIO_InitStruct 只是个结构体变量,所以取地址给指针。

网友H:
那你就得看你传参的参数类型了。

网友I:
指针学好了,就不会有这个问了!

网友J:
GPIOA本来就是指针函数,GPIO_InitStruct只是一个结构体。

网友K(2024-05-21):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L: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M: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N: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O: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