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F460无法进入Systick中断

楼主(2023-04-11):
最近在用F460系列的芯片,准备用Systick做一个定时,但是在配置好Systick之后,无法进入中断函数,这个时候在keil里面进debug调试,systick定时器已经在计数了,中断也已经使能了,就是无法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但是使用官方给的例程就可以,是时钟配置的不对吗?

网友A:
我觉得吧如果你时钟配置的没错误的话就是你工程建的有问题。
这个问题很好排查,时钟都不配置,直接初始化Systick看是否能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如果你时钟配置的没错误的话就是你工程建的有问题。
这个问题很好排查,时钟都不配置,直接初始化S ...

这么邪门的吗?我尝试了一下,在官方给的例程里面按照我的来配置,进中断是没问题的,我其他功能都是好用的,就这个中断进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邪门的吗?我尝试了一下,在官方给的例程里面按照我的来配置,进中断是没问题的,我其他功能都是好用 ...

请用最新的3.1.0的库,老库有可能是有弱函数,你工程没加--keep=*Handler。

网友B:
是工程配置的问题,主要对一下 IRAM 和 IROM ,官方自带的是通过 .sct 方式的,而不是通过魔法棒中 --target 页面设置的,不注意的话就会导致无法正常进入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看了下例程,确实是由于SystemCoreClock这个变量定义成__NO_INIT造成进入到main函数后,SystemCoreClock变量值被清空成了0.导致主频对应的值变成了0导致SysTick跑不起来。

网友C(2023-05-12):
是不是有弱定义啊

网友D:
有可能啊,你检查排除一下

网友E:
如果时钟源和频率不正确,可能会导致Systick无法正确计时

网友F:
计数方式确认了么?

网友G:
可以在Systick配置中检查时钟源和频率是否与官方例程中的设置一致

网友H:
那就是你自建工程是不是哪里配置没对

网友I:
得确保中断号是在正确的范围内

网友J:
Systick的使能状态怎么样?

网友K:
系统调用栈错误也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L:
检查代码看哪块出现问题了,然后改过来在测试

网友M:
可能是因为你的系统中缺少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N:
用官方提供的例程还这样,那就得考虑芯片的系统是不是兼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