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 freerots +lwip 收发正常,但是在接收到数据,将数据进行处理时,client容易断

楼主(2023-04-11):
我现在用gd32+freerots +lwip 能够正常通信,在接收数据到数据时,根据数据的指令,进行处理另一个任务时,在用lwip下发数据想终止这次任务,但是,发现通信断开了;按道理的话,这个网络通信是中断呀!优先级最高,现在出现断开的,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网友A(2023-06-05):
可能因为在使用lwip进行数据发送时,数据发送的函数调用导致网络通信任务被挂起,从而影响了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B:
用 lwip 的定时器机制来定期发送数据吧

网友C:
发送数据时使用异步方式

网友D:
是不是网络连接不稳定啊

网友E:
应该任务挂起也不会断开的吧

网友F:
数据包丢失了吧

网友G:
在处理网络数据时,可能会因为栈溢出导致程序崩溃,从而导致通信中断

网友H:
属实有点玄妙啊,你其他任务不开,就单独lwip通信的话,就正常么?

网友I:
终止任务的话就任务挂起呗,就应该可以的

网友J:
通信断开的话,你检查一下你的网络是不是不稳,或者IP冲突之类的,都看看

网友K(2024-08-16):
检查任务优先级

网友L:
如果数据处理算法复杂度高,可能会导致处理时间过长,从而影响网络连接。尝试优化算法或使用更高效的数据结构。

网友M:
检查代码中是否存在内存泄漏,尤其是在处理大量数据时。

网友N:
缓冲区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