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今天在ADI选型表里做选型。发现有的项画了一个横杠,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23-04-11):
今天在ADI选型表里做选型。发现有的项没有参数,只画了一个横杠,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file:///C:/Users/15475/Desktop/%E5%BE%AE%E4%BF%A1%E6%88%AA%E5%9B%BE_20230411105008.png

楼主:
如这个图片

网友A:
应该是手册里没有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手册里没有这个参数

嗯,我感觉也是,就不知道没这个参数是测不出来还是和别的什么有关

@Siderlee :嗯嗯,多谢
这就不太清楚 有可能是这个产品比较老,当时推出的时候对这个参数也没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