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SWM341与SWM201 I2C外设

楼主(2023-04-11):
各位小伙伴,有没有测试过华芯微特MCU外设的I2C接口,我试过用SWM341或SWM201 demo板外接24C02 EEPROM, EEPROM地址设置为0x50, SDA和SCL都外部上拉了,与官方I2C的例程序一致,没有测试成功过,都在这个死循环里while(I2Cx->MCR & I2C_MCR_WR_Msk) __NOP()出不来。

网友A:
楼主的外部上拉电阻用的是多大的啊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C:
时序应该有问题 看一下时钟配置是不是正确

网友D:
外部的晶振 主频 时钟的配置等都需要检查

网友E: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和理论相符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和理论相符的吗

是的 可以观察一下波形是否规整 波特率是不是正确的 时序对不对等等

网友G:
建议先直接用基础库例程里的 “EEPROM_24C02” 例程! 另外,检查下EEPROM的器件连接,是否为0x50 为地址的硬件连接。

网友H:
这个是硬件iic的吗

网友I:
参考SWM341与SWM201的官网例程吧。

网友J:
这个没有应答信号吗

网友K:
直接模拟iic不是最简单的吗

网友L(2023-05-11):
这个没有测试过。

网友M:
这个没有测试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N:
这个iic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O: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时序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P:
SWM341与SWM201不是都一样的吗

网友Q:
I2C外设固定没有故障吗

网友R:
单片机的信号存在问题吧。

楼主(2023-07-11):
谢谢大家帮助,最后发现导致问题的原因是layout的同事把芯片的一个电源脚接了地了,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在此就算结贴了。

网友S:
最简单的直接模拟不是

网友T: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不是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