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官方16位ADC转换用的是什么引脚 ch2通道?

楼主:
PORT_Init(PORTC, PIN6, PORTC_PIN6_SDADC_CH0P, 0);        //PC.6 => SDADC.CH0P
        PORT_Init(PORTC, PIN7, PORTC_PIN7_SDADC_CH0N, 0);        //PC.7 => SDADC.CH0N
        PORT_Init(PORTC, PIN4, PORTC_PIN4_SDADC_CH1P, 0);        //PC.4 => SDADC.CH1P
        PORT_Init(PORTC, PIN5, PORTC_PIN5_SDADC_CH1N, 0);        //PC.5 => SDADC.CH1N
        PORT_Init(PORTC, PIN2, PORTC_PIN2_SDADC_CH3P, 0);        //PC.2 => SDADC.CH3P
        PORT_Init(PORTC, PIN3, PORTC_PIN3_SDADC_CH3N, 0);        //PC.3 => SDADC.CH3N
        PORT_Init(PORTD, PIN0, PORTD_PIN0_SDADC_CH4P, 0);        //PD.0 => SDADC.CH4P
        PORT_Init(PORTD, PIN1, PORTD_PIN1_SDADC_CH4N, 0);        //PD.1 => SDADC.CH4N
        PORT_Init(PORTB, PIN14,PORTB_PIN14_SDADC_CH5P,0);        //PB.14=> SDADC.CH5P
        PORT_Init(PORTB, PIN15,PORTB_PIN15_SDADC_CH5N,0);        //PB.15=> SDADC.CH5N

        SDADC_initStruct.clk_src = SDADC_CLKSRC_HRC_DIV8;
        SDADC_initStruct.channels = SDADC_CH2;
        SDADC_initStruct.out_cali = SDADC_OUT_CALIED;
        SDADC_initStruct.refp_sel = SDADC_REFP_AVDD;
        SDADC_initStruct.trig_src = SDADC_TRIGSRC_SW;
        SDADC_initStruct.Continue = 0;                                                //非连续模式,即单次模式
        SDADC_initStruct.EOC_IEn = 0;
        SDADC_initStruct.OVF_IEn = 0;
        SDADC_initStruct.HFULL_IEn = 0;
        SDADC_initStruct.FULL_IEn = 0;
        SDADC_Init(SDADC, &SDADC_initStruct);                                //配置SDADC

        SDADC_Config_Set(SDADC, SDADC_CFG_A, SDADC_CFG_GAIN_1, 1, 1);
        SDADC_Config_Cali(SDADC, SDADC_CFG_A, SDADC_CALI_COM_GND, 0);
        SDADC_Config_Sel(SDADC, SDADC_CFG_A, SDADC_CH0 | SDADC_CH1 | SDADC_CH2);
        SDADC_Config_Set(SDADC, SDADC_CFG_B, SDADC_CFG_GAIN_1, 0, 0);
        SDADC_Config_Cali(SDADC, SDADC_CFG_B, SDADC_CALI_COM_GND, 0);
        SDADC_Config_Sel(SDADC, SDADC_CFG_B, SDADC_CH3 | SDADC_CH4 | SDADC_CH5);

        SDADC_Open(SDADC);                                                                        //使能SDADC

        while(1==1)
        {
                SDADC_Start(SDADC);
                while((SDADC->STAT & SDADC_STAT_EOC_Msk) == 0);
                SDADC->STAT = 1 << SDADC_STAT_EOC_Pos;

                res = SDADC_Read(SDADC, &chn);
                printf("%6d,", res);

                for(i=0; i<800; i++);        //此延时是必须的,缩短后可能导致SDADC不工作
        }
}

例子中ADC转换用的是什么引脚,采样电压正端接哪个引脚,负端接哪个引脚

网友A(2023-04-11):
采样电压正端接CH2P,负端接GND

楼主:
CH2P 是哪个引脚? 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2P 是哪个引脚? 我怎么找不到

您用的是我们demo板?

网友B:
单端输入的话,一个接信号,一个接地。

楼主:
根本没有CH2通道对应的管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本没有CH2通道对应的管脚

您可以换别的通道,在我司demo板上有CH2P的引脚

楼主:
#define PORTA_PIN0_GPIO                         0
#define PORTA_PIN0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1_GPIO                        0
#define PORTA_PIN1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2_GPIO                        0
#define PORTA_PIN2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2_SWCLK                3

#define PORTA_PIN3_GPIO                        0
#define PORTA_PIN3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3_SWDIO                3

#define PORTA_PIN4_GPIO                        0
#define PORTA_PIN4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4_LCD_COM0                3

#define PORTA_PIN5_GPIO                        0
#define PORTA_PIN5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5_CMP0N                2
#define PORTA_PIN5_LCD_COM1                3

#define PORTA_PIN6_GPIO                        0
#define PORTA_PIN6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6_CMP0P                2
#define PORTA_PIN6_LCD_COM2                3

#define PORTA_PIN7_GPIO                        0
#define PORTA_PIN7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7_LCD_COM3                3

#define PORTA_PIN8_GPIO                         0
#define PORTA_PIN8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8_SPI0_SSEL         2
#define PORTA_PIN8_LCD_SEG18        3

#define PORTA_PIN9_GPIO                        0
#define PORTA_PIN9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9_SPI0_MISO        2
#define PORTA_PIN9_LCD_SEG19        3

#define PORTA_PIN10_GPIO                0
#define PORTA_PIN10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10_SPI0_MOSI        2
#define PORTA_PIN10_LCD_SEG20        3

#define PORTA_PIN11_GPIO                0
#define PORTA_PIN11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11_SPI0_SCLK        2
#define PORTA_PIN11_LCD_SEG21        3

#define PORTA_PIN12_GPIO                0
#define PORTA_PIN12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12_ADC_CH4         2
#define PORTA_PIN12_SPI0_SSEL        4

#define PORTA_PIN13_GPIO                0
#define PORTA_PIN13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13_ADC_CH3                2
#define PORTA_PIN13_CMP2N                2
#define PORTA_PIN13_SPI0_MISO        4

#define PORTA_PIN14_GPIO                0
#define PORTA_PIN14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14_ADC_CH2                2
#define PORTA_PIN14_CMP2P                2
#define PORTA_PIN14_SPI0_MOSI        4

#define PORTA_PIN15_GPIO                0
#define PORTA_PIN15_FUNMUX                1
#define PORTA_PIN15_ADC_CH1                2
#define PORTA_PIN15_SPI0_SCLK        4

#define PORTB_PIN0_GPIO                         0
#define PORTB_PIN0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0_LCD_SEG0                3

#define PORTB_PIN1_GPIO                        0
#define PORTB_PIN1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1_LCD_SEG1                3

#define PORTB_PIN2_GPIO                        0
#define PORTB_PIN2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2_CMP1N                2
#define PORTB_PIN2_LCD_SEG2                3

#define PORTB_PIN3_GPIO                        0
#define PORTB_PIN3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3_CMP1P                2
#define PORTB_PIN3_LCD_SEG3                3

#define PORTB_PIN4_GPIO                        0
#define PORTB_PIN4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4_LCD_SEG4                3

#define PORTB_PIN5_GPIO                        0
#define PORTB_PIN5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5_LCD_SEG5                3

#define PORTB_PIN6_GPIO                        0
#define PORTB_PIN6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6_LCD_SEG6                3

#define PORTB_PIN7_GPIO                        0
#define PORTB_PIN7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7_LCD_SEG7                3

#define PORTB_PIN8_GPIO                         0
#define PORTB_PIN8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8_LCD_SEG8                3

#define PORTB_PIN9_GPIO                        0
#define PORTB_PIN9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9_LCD_SEG9                3

#define PORTB_PIN10_GPIO                0
#define PORTB_PIN10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10_LCD_SEG22        3

#define PORTB_PIN11_GPIO                0
#define PORTB_PIN11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11_LCD_SEG23        3

#define PORTB_PIN12_GPIO                0
#define PORTB_PIN12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12_LCD_SEG24        3

#define PORTB_PIN13_GPIO                0
#define PORTB_PIN13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13_LCD_SEG25        3

#define PORTB_PIN14_GPIO                0
#define PORTB_PIN14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14_SDADC_CH5P        2

#define PORTB_PIN15_GPIO                0
#define PORTB_PIN15_FUNMUX                1
#define PORTB_PIN15_SDADC_CH5N        2

#define PORTC_PIN0_GPIO                         0
#define PORTC_PIN0_FUNMUX                1
#define PORTC_PIN0_XTAL_OUT                2

#define PORTC_PIN1_GPIO                        0
#define PORTC_PIN1_FUNMUX                1
#define PORTC_PIN1_XTAL_IN                2

#define PORTC_PIN2_GPIO                        0
#define PORTC_PIN2_FUNMUX                1
#define PORTC_PIN2_SDADC_CH3P        2

#define PORTC_PIN3_GPIO                        0
#define PORTC_PIN3_FUNMUX                1
#define PORTC_PIN3_SDADC_CH3N        2

#define PORTC_PIN4_GPIO                        0
#define PORTC_PIN4_FUNMUX                1
#define PORTC_PIN4_SDADC_CH1P        2
#define PORTC_PIN4_LCD_SEG10        3
#define PORTC_PIN4_SPI1_SSEL        4

#define PORTC_PIN5_GPIO                        0
#define PORTC_PIN5_FUNMUX                1
#define PORTC_PIN5_SDADC_CH1N        2
#define PORTC_PIN5_LCD_SEG11        3
#define PORTC_PIN5_SPI1_MISO        4

#define PORTC_PIN6_GPIO                        0
#define PORTC_PIN6_FUNMUX                1
#define PORTC_PIN6_SDADC_CH0P        2
#define PORTC_PIN6_ADC_CH6          2
#define PORTC_PIN6_LCD_SEG12        3
#define PORTC_PIN6_SPI1_MOSI        4

#define PORTC_PIN7_GPIO                        0
#define PORTC_PIN7_FUNMUX                1
#define PORTC_PIN7_SDADC_CH0N        2
#define PORTC_PIN7_ADC_CH5                2
#define PORTC_PIN7_LCD_SEG13        3
#define PORTC_PIN7_SPI1_SCLK        4

#define PORTD_PIN0_GPIO                         0
#define PORTD_PIN0_FUNMUX                1
#define PORTD_PIN0_SDADC_CH4P        2
#define PORTD_PIN0_LCD_SEG14        3

#define PORTD_PIN1_GPIO                        0
#define PORTD_PIN1_FUNMUX                1
#define PORTD_PIN1_SDADC_CH4N        2
#define PORTD_PIN1_LCD_SEG15        3

#define PORTD_PIN2_GPIO                        0
#define PORTD_PIN2_FUNMUX                1
#define PORTD_PIN2_LCD_SEG16        3

#define PORTD_PIN3_GPIO                        0
#define PORTD_PIN3_FUNMUX                1
#define PORTD_PIN3_LCD_SEG17        3

#define PORTD_PIN4_GPIO                        0
#define PORTD_PIN4_FUNMUX                1
#define PORTD_PIN4_LCD_SEG26        3

#define PORTD_PIN5_GPIO                        0
#define PORTD_PIN5_FUNMUX                1
#define PORTD_PIN5_LCD_SEG27        3

#define PORTD_PIN6_GPIO                        0
#define PORTD_PIN6_FUNMUX                1
#define PORTD_PIN6_LCD_SEG28        3

#define PORTD_PIN7_GPIO                        0
#define PORTD_PIN7_FUNMUX                1
#define PORTD_PIN7_LCD_SEG29        3

#define PORTE_PIN0_GPIO                         0
#define PORTE_PIN0_FUNMUX                1
#define PORTE_PIN0_LCD_SEG30        3

#define PORTE_PIN1_GPIO                        0
#define PORTE_PIN1_FUNMUX                1
#define PORTE_PIN1_LCD_SEG31        3

#define PORTE_PIN2_GPIO                        0
#define PORTE_PIN2_FUNMUX                1

#define PORTE_PIN3_GPIO                        0
#define PORTE_PIN3_FUNMUX                1

#define PORTE_PIN4_GPIO                        0
#define PORTE_PIN4_FUNMUX                1
#define PORTE_PIN4_ADC_CH0          2

#define PORTE_PIN5_GPIO                        0
#define PORTE_PIN5_FUNMUX                1

#define PORTE_PIN6_GPIO                        0
#define PORTE_PIN6_FUNMUX                1

#define PORTE_PIN7_GPIO                        0
#define PORTE_PIN7_FUNMUX                1

/* 下面宏定义的取值全部在正确值的基础上“加100”,以区分上面宏定义的值,从而方便库函数的编写*/
#define FUNMUX_UART0_RXD        100
#define FUNMUX_UART0_TXD        101
#define FUNMUX_UART1_RXD        102
#define FUNMUX_UART1_TXD        103
#define FUNMUX_UART2_RXD        104
#define FUNMUX_UART2_TXD        105
#define FUNMUX_I2C0_SCL                106
#define FUNMUX_I2C0_SDA                107
#define FUNMUX_I2C1_SCL                108
#define FUNMUX_I2C1_SDA                109
#define FUNMUX_PWM0A_OUT        110
#define FUNMUX_PWM1A_OUT        111
#define FUNMUX_PWM2A_OUT        112
#define FUNMUX_PWM3A_OUT        113
#define FUNMUX_PULSE_IN                114
#define FUNMUX_PWM0B_OUT        115
#define FUNMUX_TIMR0_IN                116
#define FUNMUX_TIMR1_IN                117
#define FUNMUX_TIMR2_IN                118
#define FUNMUX_TIMR3_IN                119
#define FUNMUX_CAN_RX                120
#define FUNMUX_CAN_TX                121
#define FUNMUX_PWM1B_OUT        122
#define FUNMUX_PWM2B_OUT        123
#define FUNMUX_PWM3B_OUT        124
#define FUNMUX_PWM_BREAK        126
#define FUNMUX_UART3_RXD        127
#define FUNMUX_UART3_TXD        128
#define FUNMUX_HALL_A                129
#define FUNMUX_HALL_B                130
#define FUNMUX_HALL_C                131

SDADC_CH2P  未定义

网友C:
#define PORTA_PIN14_ADC_CH2                2
       这个是不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efine PORTA_PIN14_ADC_CH2                2
       这个是不是啊

这是SARADC,不是SDADC的

楼主:
64引脚 有SDADC_CH2P    48引脚没有SDADC_CH2P

网友D:
难道只有ch2是16位的吗  难道不是应该所有通道都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SARADC,不是SDADC的

SARADC和SDADC有什么区别呀  为什么分的这么详细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根本没有CH2通道对应的管脚

楼主也可以选用其他的adc采集通道 是一样可以用的

网友G:
会不会是这条语句啊  #define PORTA_PIN14_ADC_CH2                2

网友H:
引用 楼主:
64引脚 有SDADC_CH2P    48引脚没有SDADC_CH2P

就是说这个头文件不适用于这个型号的芯片是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就是说这个头文件不适用于这个型号的芯片是吗

不能这么说 应该是头文件是 适用于整个系列的 然后各个芯片有哪些就用哪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64引脚 有SDADC_CH2P    48引脚没有SDADC_CH2P

是的,不同的封装引脚数量有差异,会影响个别外设的配置,实际请以SWM181数据手册为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不能这么说 应该是头文件是 适用于整个系列的 然后各个芯片有哪些就用哪些 ...

是的,您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难道只有ch2是16位的吗  难道不是应该所有通道都是?

Sigma-Delta ADC 所属的通道都是16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SARADC和SDADC有什么区别呀  为什么分的这么详细呢

SAR(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converter) ADC 与 Sigma-Delta ADC 在其实现测量的原理、使用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详述您可以自行谷歌索引这两者的资料以对比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