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和外部供电的采样电阻共地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3-04-11):
这种加上下拉电阻偏置的方法是否可以不用共地,为什么这样可以不用共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加上下拉电阻偏置的方法是否可以不用共地,为什么这样可以不用共地

需要共地。所以不存在为什么

网友B:
热电偶工作时无需供电,不存在共地问题,只有冷端补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工作时无需供电,不存在共地问题,只有冷端补偿问题

请问共地的话是板子上弄3个插件吗,负载+,负载-,和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工作时无需供电,不存在共地问题,只有冷端补偿问题

请问输入是IN+,IN-,IN-是接到电源负极的,那在板子上我能直接把IN-连到板子的GND吗,这样对测量的精度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共地。所以不存在为什么

请问输入是IN+,IN-,IN-是接到电源负极的,那在板子上我能直接把IN-连到板子的GND吗,这样对测量的精度有影响吗

网友B(点评):
IN-是差分信号的负端,与GND不是一回事。热电偶只有二个端子,非要说有3个端子,那只有热电偶的外壳了,外壳应该接G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输入是IN+,IN-,IN-是接到电源负极的,那在板子上我能直接把IN-连到板子的GND吗,这样对测量的精度有 ...

得看你布线。所谓的地不止一个。

为了避免干扰偏置电阻共用一点接地为好。等一下画一个共地示意图给你

网友A:
这样的偏置红色圈内地线可以与绿色圈内分开,干扰不大,干扰取决于布线的不对称程度。

网友A:
如果这么连接地线,问题就大了。

网友A:
如果这么接,偏置电源悬空,就太扯蛋了。

网友C:
采样电阻是外部供电,做了几十年电工,第一次看到要供电的采样电阻,谁能科普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采样电阻是外部供电,做了几十年电工,第一次看到要供电的采样电阻,谁能科普一下? ...

好像热电偶有恒流源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布线。所谓的地不止一个。

为了避免干扰偏置电阻共用一点接地为好。等一下画一个共地示意图给你 ...

我不是要测热电偶,只是正好找到了类似的例子,然后我没理解热电偶的原理就把这个图贴上去了。
实际我是要测电流,我了解到有高侧电流和低侧电流两种方法。按我的理解高侧电流是不是得用3根线,因为还要共地,如果测低侧电流的话,输入的IN-和板子的GND连在一起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热电偶有恒流源经过。

就是测电流,那肯定是外部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工作时无需供电,不存在共地问题,只有冷端补偿问题

如果这个power是外部供电,那我能把GND和外部的GND连起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power是外部供电,那我能把GND和外部的GND连起来吗

如果有GND,那肯定要连接的,至于怎么连接,要看你实际应用是怎么个情况,不能简单直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像热电偶有恒流源经过。

采样电阻,我一般默认指的是电流采样电阻。
串联在热电偶的电阻,一般用10M的电阻接REF用于断偶检测,这个电阻我个人认为不属于采样电阻。热电偶是测量绝对电压的,不是测量电流,不需要采样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