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振弦传感器无线采集仪如何开始使用

楼主(2023-04-11):
河北稳控科技多通道振弦传感器无线采集仪如何开始使用

开始使用
设备电源
VS208~432 可使用内置电池(默认)也可使用外部电池工作。
需要特别注意:严禁内置和外部电池(电源)同时使用,严重时会造成短路起火,设备永久损坏。电源接口有专门的电池充电端子,可连接充电器或者太阳能电池板为设备的内置或者外部电池充电。请使用配套的充电器或者太阳能电池板。
关于充电电流:打开设备顶盖,通过拨动开关切换充电电流,当为内置电池充电时必须为 0.5A 档位,当使用外部电池时,根据外部电池容量大小,可根据外部实际使用电池充电说明切换为 0.5A 或者 2A 充电电流。

开机与关机
开机
设备有三个开机途径,手动按键开机、自动定时开机和信号触发开机。
手动按键开机:在关机状态,按【 ON/OFF】按键, POW 指示灯亮,当听到蜂鸣器提示音后松开按键。
自动定时开机:设备根据预设的时间间隔自动开机,完成采发工作后自动关机。
信号触发开机:将开机信号线拉低( GND),等同于手动按下按键。(此功能请咨询后使用)。
注:当设备外部电源移除后,设备内部的时钟仍在运行并试图在预设时间到达时完成自动开机的采发过程,此时若再次连接外部电源,设备会立即自动开机,这是设备正常的工作逻辑,在其完成当次工作后会自动关机。

关机
本设备有正常工作和参数设置两种工作模式(详见 2.5 工作模式与工作流程解释说明),当处于正常工作模式时,设备在完成预定的采发工作后自动关机;当处于参数设置模式时,设备会在无通讯 5 分钟后自动关机。

版本信息
开机时,经由数字接口输出包含有设备型号和版本信息的字符串,如下所示:
=================== COPYRIGHT INFORMATION ==================
type: VS4XX
hwVer: 2.00
sfVer: 3.00
copyRight: Copyright(c)2005-2017 HB WINCOM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site: http://www.winkooo.com
请留意所使用的设备版本信息与本手册是否一致,选择适用的用户手册。在设备运行期间,您可通过向其发送字符串指令$INFO 来获取版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