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替代STM32F030C8T6,价格比较低的是哪颗?

楼主(2023-04-11):
替代STM32F030C8T6,价格比较低的是哪颗?

网友A:
推荐CW32F030C8T6。

网友B:
GD32E230不是价格比较便宜吗?其它国产替换STM32F0系列的也很多,价格都不错。

网友C:
CW32F030C8T6与STM32F030C8T6具有相似的性能和外设接口

网友D:
CW32F030C8T6主频可达32MHz,支持多种外设接口,价格较为实惠。

网友E:
在选择替代芯片时,应该根据具体应用需求来确定性能和功能要求

网友F:
CW32F030C8T6与STM32F030C8T6在性能和外设上基本相同,但价格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