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 N76E003 内部带隙电压(band-gap voltage)恒定为1.22V吗?

楼主(2023-04-11):
现在按照1.22V,程序计算的的结果与实际电压有偏差。。另外“ADC_Bandgap_VDD”这段DEMO程序计算band-gap voltage的方法有点看不明白,规格书相关的东西,也没有详细说明。但通过这个代码来看,band-gap voltage好像不是恒定的啊。有些困惑,请求帮助。
void READ_BANDGAP()
{
UINT8 BandgapHigh,BandgapLow;
double Bandgap_Value;
set_IAPEN;
IAPAL = 0x0C;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BandgapHigh = IAPFD;
IAPAL = 0x0d;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BandgapLow = IAPFD;
BandgapLow = BandgapLow&0x0F;
clr_IAPEN;
Bandgap_Value = (BandgapHigh<<4)+BandgapLow;
Bandgap_Voltage = 3072/(0x0fff/Bandgap_Value);
}

网友A:
N76E003每颗IC的bandgap电压不会是准准的1.22V,而是在1.22V上下波动。比如一颗IC出厂后bandgap值是1.20V,那么上面的一段代码就是读出bandgap电压为1.20V。N76E003在出厂前都会测量每颗IC的bandgap写到flash中。(注:该值是在25℃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