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是否有SDIO Demo code ?

楼主(2023-04-11):
使用NuTiny 442QFP144 v3.0 板子,用SDIO(sd card d0~d3,clk,cmd)

1. 是否有demo code ??

2. 电路是否ref NuEdu_Basic + NuEdu_SDK_Nuc472 ??

网友A:
1. 是否有demo code ??
=>有参考m472 bsp 代码, sd fatfs sample code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C472_442BSP

2. 电路是否ref NuEdu_Basic + NuEdu_SDK_Nuc472 ??
是的

=>建议使用新的m480, m460系列

网友B:
到芯唐网站下载NUC400新的V3版本的BSP,里面有一个对SD卡操作的例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