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LM358加NMOS管IRF630构成恒流源,恒流源波形像被调制了

楼主(2023-04-11):
运放以及恒流源的图片简化版如图示:

实际PCB上面的电路原理图:

在运放 *2B 的同向输入端DAC Uset 是输入30Hz 0~2.5V的正弦波,如图示波器蓝色线所示,并且在NMOS管的 D极用示波器测量,如图中蓝色线所示,波形是这样的:

再用示波器测试栅极波形,波形如图蓝色线所示:

用示波器测得的 运放 *2B 的反向输入端 的波形如图蓝色所示:

其中把蓝色包络放大,不知道是正弦波还是三角波,大约24KHz:

请问这是为什么?

仔细看了一下,不错,问题描述的很清楚,振荡频率24k

网友A:
你这是想做交流恒流源吗,不存在交流恒流源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想做交流恒流源吗,不存在交流恒流源的哟。

是的,我是想做恒流源,恒交流

楼主:
我的示波器探头是10X的,所以示波器上100mV, 实际就是1V

网友B:
与单片机响应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单片机响应有关?

单片机仅仅通过DAC芯片输出正弦波,我测试了正弦波是没有杂波的,然后整个恒流源模块和单片机就没有关系了

网友C:
环路震荡了,调小环路放大倍数。

网友B:
1.用正负电源
2.1欧是否太大?如果1A的话,OP的输出有10V哟

楼主:
我给运放接了双电源,然后仿真的时候,刚开始开始起振,过了一会儿就正常了

为什么加了双电源以后就不振了呢??  对了还有你说的R4太大了,那我应该怎么调R4(就是它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正负电源
2.1欧是否太大?如果1A的话,OP的输出有10V哟

真的,给运放双电源供电以后,仿真刚开始还是起振,然后一会儿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

还有就是R4的取值应该怎么取,能让运放即使单电源供电,也不起振??

网友D:
自激振荡了。何必画蛇添足用两运放呢?

楼主:
你是说震荡的原因是用了两个运放吗?? 如果只用一个运放,即使是单电源供电,也不会震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激振荡了。何必画蛇添足用两运放呢?

你是说震荡的原因是用了两个运放吗?? 如果只用一个运放,即使是单电源供电,也不会震荡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震荡的原因是用了两个运放吗?? 如果只用一个运放,即使是单电源供电,也不会震荡吗? ...

使用轨对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轨对轨运放

只使用一个轨对轨单运放吗?  c11是干什么的??它的取值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正负电源
2.1欧是否太大?如果1A的话,OP的输出有10V哟

我用双电源,如果输入信号频率是10KHz, 30KHz,则恒流源电流变成这样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使用一个轨对轨单运放吗?  c11是干什么的??它的取值多大?

c1  = 100pF.
防止自激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  = 100pF.
防止自激振荡

这个电容的值和输入的正弦波的频率有关吗??  为什么我把输入正弦波的频率加大,然后输出就有点震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的值和输入的正弦波的频率有关吗??  为什么我把输入正弦波的频率加大,然后输出就有点震荡了? ...

电容值与输入频率无关。 如果自激可以适当改变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轨对轨运放

我之用一个LM358即使是单电源供电,且不加电容输出也是正常的,真奇怪,是不是一个运放就不会自激振荡?两个就会?
我把输出线下移了一点点,且刻度调小了点,以免把输入曲线挡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用一个LM358即使是单电源供电,且不加电容输出也是正常的,真奇怪,是不是一个运放就不会自激振荡? ...

不自激就好。电容不是必须的。你这图纸V1 信号源没有直流偏置电压能用?最好还是实测为好,仿真不一定可靠。

网友D:
使用2.2n 电容补偿比较平坦

使用100p 时高频不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自激就好。电容不是必须的。你这图纸V1 信号源没有直流偏置电压能用?最好还是实测为好,仿真不一定可 ...

V1,可以设置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2.2n 电容补偿比较平坦

如果想要输入信号V1的频率在0~50KHz以内都不震荡,C11 应该选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想要输入信号V1的频率在0~50KHz以内都不震荡,C11 应该选多大?

2.2nF

楼主:
这个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这里涉及到了哪些知识点?  还有就是双运放比单运放会有哪些优势呢?

网友E:
自激振荡了吧?

网友F:
这个反馈放大的恒流源,很容易自激的。
U1A接成type3型的结构,慢慢调就是了。

网友G:
改为下面电路:

(1)用高速运放;
(2)增加频率补偿C1、R5.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为下面电路:

C1, R5是抑制运放自激吗?

是的, C1, R5抑制运放自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这里涉及到了哪些知识点?  还有就是双运放比单运放会有哪些优势呢? ...

我没有计算公式。
涉及线性代数和实验技能。
双运放比较能增加GDP。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给运放双电源供电以后,仿真刚开始还是起振,然后一会儿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

还有就是R4的取 ...

r4=0.47 or r3=4.7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计算公式。
涉及线性代数和实验技能。
双运放比较能增加GDP。

单运放和双运放搭建恒流源效果都一样吗?? 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激振荡了吧?

是的,不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运放和双运放搭建恒流源效果都一样吗?? 哪个更好一些?

根据楼上已知电路的单运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上已知电路的单运放好。

如果我要 把一个2.5 Vp,0~ 30KHz 的正弦波 加1V的直流偏置 变成 0~ 250mA 0~30KHz 的正弦波,使用单运放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 把一个2.5 Vp,0~ 30KHz 的正弦波 加1V的直流偏置 变成 0~ 250mA 0~30KHz 的正弦波,使用单运放 ...

直流偏置得有 2.5v 以上,要不然失真了

网友D:
信号源内置2.5V偏置
失真度0.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源内置2.5V偏置
失真度0.14%;

也就是失真度很小吗      还有就是 经过运放和MOS管是不是相位会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失真度很小吗      还有就是 经过运放和MOS管是不是相位会变?

变一点点相位,0.6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一点点相位,0.64°

MOS管的漏级如果是5V供电的话,是不是R1的取值就在十几欧姆之内,也就是说恒流源模块带负载能力不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改为下面电路:

感觉还是自控原理的补偿器更好设计一些:
也可以用开关电源type3补偿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MOS管的漏级如果是5V供电的话,是不是R1的取值就在十几欧姆之内,也就是说恒流源模块带负载能力不强?? ...

R1 取值与 MOSFET 工作区间有关。 使用漏极电源 5V 时, 比用10V时放大工作区间小一大半

网友H:
【1】R38不能为0Ω!起码100Ω!【2】环路反馈太大,相位、延迟不稳定,建议去掉U1B。感觉画蛇添足。【3】你不就是要得到可变恒流源么!减小输入信号即可。或者MOSFET-S极改为双路电流,一路用于反馈,另一路释放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1】R38不能为0Ω!起码100Ω!【2】环路反馈太大,相位、延迟不稳定,建议去掉U1B。感觉画蛇添足。【3】 ...

减少输入信号,我没懂是什么意思,” MOSFET-S极改为双路电流,一路用于反馈,另一路释放电流“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为下面电路:

如果用单运放的话,可以这样连接吗?   30KHZ输入频率的时候,也没有失真

@xmar :没在输出端加电容会对输入电流的相位造成影响吗?
没有失真,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2.2n 电容补偿比较平坦

100Ω的R1, R2 都是必须的吗?它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这个恒流源电路会对输入信号的相位尝试影响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0Ω的R1, R2 都是必须的吗?它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这个恒流源电路会对输入信号的相位尝试影响吗? ...

必须的。隔离MOSFET CGS 电容对环路稳定的影响。
相位影响永远存在直到**。

网友I:
建议看看这个,我仿真过,可行
https://www.**/article/83/116/2009/2009071176487.html

网友I:
看看这个 https://www.**/article/83/116/2009/2009071176487.html

楼主(2023-08-25):
引用 网友I:
看看这个 https://www.**/article/83/116/2009/2009071176487.html

你的网站我打不开,好像不是完整的,IC3是加法器吗? R7 和 R0的大小是多少,它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C1的大小和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