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WB55中文数据手册在哪找呢

楼主(2023-04-12):
请问一下stm32wb55中文数据手册在哪找

网友A:
中文手册不一定有,英文得官网应该有。

网友B:
为了信息准确,最好还是阅读英文手册比较好。

网友C:
一定要中文得数据手册吗?英文得可以吗?

网友D:
英文手册信息准确,中文的不一定找得到,英文的官网应该有

网友E:
不一定会有人翻译,配个翻译看英文版吧

网友F(2023-07-03):
中文手册不一定有

网友F:
英文得官网应该有。

网友G:
在意法半导体官网上找不到STM32的中文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

网友H:
可以在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上找到STM32WB55的中文数据手册

网友I:
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

网友J:
STMicroelectronics(ST)的官方网站

网友K:
可以到官网或者百度获得。

网友L:
在百度上搜索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M:
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网址为:www.st.com。

网友E:
用翻译软件翻译吧

网友N:
建议尽量找中文的datasheet看

网友O:
在网站的顶部导航栏上,鼠标悬停在"产品"(Product)菜单上,并选择"微控制器与微处理器"(Microcontrollers & Microprocessors)。

网友P:
参考STMicroelectronics的支持文档

网友Q:
查该产品的中文数据手册。

网友R:
这个型号应该是没有中文手册的吧

网友D(2023-10-27):
建议阅读英文手册,信息准确,官网应该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