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请问选择了AI方向,选用的是STM32F7691开发套件,能用openMV实现视觉识别吗,还是必须在板子上用F769NI芯片实现视觉识别?

楼主(2023-04-12):
请问选择了AI方向,选用的是STM32F7691开发套件,能用openMV实现视觉识别吗,还是必须在板子上用F769NI芯片实现视觉识别?

网友A:
stm32 MCU 全系支持cube.ai 部署AI算法,可以根据RAM/FLASH和速度的需求选择合适的MCU即可
如果是开发产品,可以联系代理商或者直接联系我们寻求帮助

网友A:
STM32F7691和openMV都可以实现计算机视觉的功能。openMV的板子使用简单,一般用来做原型开发,实际产品阶段建议用cube.ai将算法部署的stm32的板子上.

网友B:
STM32F7691和openMV都可以实现计算机视觉的功能

网友C(2023-05-16):
全系支持cube.ai 部署AI算法

网友D:
可以根据RAM/FLASH和速度的需求选择合适的MCU即可

网友E:
如果是开发产品,可以联系代理商

网友F:
STM32F7691和openMV都可以实现计算机视觉的功能。

网友G:
openMV的板子使用简单,一般用来做原型开发

网友H:
实际产品阶段建议用cube.ai将算法部署的stm32的板子上.

网友I:
选择AI方向?是做毕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