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丨AI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楼主(2023-04-12):
AI软件在运行时经常会容易报错或者操作不成功,问题及处理方法分享给大家

01 当AI中色板里面没有颜色可选

原因:将图片素材直接以新窗口打开,所以显示的是位图文件。

解决办法:重新新建文件,然后将图片拖入新建文件中 点击默认属性栏中的“嵌入”即可

02 视图出现线稿

只显示线条轮廓

原因:打开了视图菜单中的轮廓选项。

解决办法:视图--GPU预览/ctrl+y

03 小白工具选不中对象的锚点

原因:对象边缘被隐藏

解决办法:视图--隐藏边缘 ctrl+H

04 对象无法显示变换控件导致不能自由放大缩小旋转

原因:对象定界框被隐藏

解决办法:视图--显示定界框ctrl+shift+B

05 圆角拖动点不显示

原因:对象边角构件被隐藏

解决办法:视图---显示边角构件

06 在渐变工具下对象做渐变时没有显示渐变条

原因:渐变批注者被隐藏

解决办法:视图--显示渐变批注者

备注:AI软件在运行时经常会容易报错或者操作不成功,所以建议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先重新新建文件,然后看一下在新建文件中是否能够正常操作。如果能可以将之前文件中的内容复制到当前文件中即可。如果不能重启软件或者重启电脑。以上均不行的话,直接降低当前软件版本重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