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是否可采用 CMSIS-RTOS v2 :Keil RTX version 5 (RTX5)

楼主(2023-04-12):
HC32F460   是否可采用    CMSIS-RTOS v2 :Keil RTX version 5 (RTX5)

网友A:
没有用过,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B:
估计得自己移植,用得话应该是没问题得。

网友C:
FreeRTOS应该有【CMSIS-RTOS v2 :Keil RTX version 5 (RTX5)】就不清楚了。

网友D(2023-05-12):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是

网友E:
请问CMSIS-RTOS v2是什么 ?一个操作系统吗

网友F:
CMSIS-RTOS2 管理微控制器系统的资源,并实现并行运行的并行线程的概念。

网友G:
CMSIS-RTOS API Version 2 (CMSIS-RTOS2) 是基于 Arm® Cortex®-M 处理器的通用 RTOS 接口

网友H:
应用程序通常需要几个并发活动 CMSIS-RTOS2 可以在需要时管理多个并发活动

网友I:
CMSIS-RTOS2 提供许多实时应用程序所需的服务,例如定时器功能的定期激活,存储器管理以及具有时间限制的线程之间的消息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