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第一次用HC32F4A0的RTC时钟模块,测试一个晚上,关于时钟偏差几分钟的问题,各路大神看下是软件配置问题还是硬件

楼主:
/**
* @brief  RTC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TC_Init_Config(void)
{
#ifndef _RUN_WIN_PC
        stc_rtc_init_t stcRtcInit = {0};
        if(DISABLE == RTC_GetCounterState()){
                /* Reset RTC counter */
                if (LL_ERR_TIMEOUT == RTC_DeInit()) {
                        DDL_Printf("Reset RTC failed!\r\n");
                } else{
                        /* Configure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void)RTC_StructInit(&stcRtcInit);

                        /* Configuration RTC structure */
                        stcRtcInit.u8ClockSrc        = RTC_CLK_SRC_XTAL32;
                        stcRtcInit.u8HourFormat = RTC_HOUR_FMT_24H;
                        stcRtcInit.u8IntPeriod        = RTC_INT_PERIOD_PER_SEC;
                        (void)RTC_Init(&stcRtcInit);

                        /* Update date and time */
                        RTC_CalendarConfig();
                    /* RTC period and alarm interrupt configure */
                //     (void)INTC_ShareIrqCmd(INT_SRC_RTC_ALM, ENABLE);
                    (void)INTC_ShareIrqCmd(INT_SRC_RTC_PRD, ENABLE);
                    /* Clear pending */
                    NVIC_ClearPendingIRQ(INT131_IRQn);
                    /* Set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INT131_IRQn, DDL_IRQ_PRIO_DEFAULT);
                    /* Enable NVIC */
                    NVIC_EnableIRQ(INT131_IRQn);
                    /* Enable period and alarm interrupt */
                //     RTC_IntCmd((RTC_INT_PERIOD | RTC_INT_ALARM), ENABLE);
                        RTC_IntCmd((RTC_INT_PERIOD), ENABLE);
                    /* Startup RTC count */
                    RTC_Cmd(ENABLE);
                }
        }
        #endif
}

/**
* @brief  BSP clock initialize.
*         SET board system clock to PLLH@240MHz
*         Flash: 5 wait
*         SRAM_HS: 1 wait
*         SRAM1_2_3_4_B: 2 wait
*         PCLK0: 240MHz
*         PCLK1: 120MHz
*         PCLK2: 60MHz
*         PCLK3: 60MHz
*         PCLK4: 120MHz
*         EXCLK: 120MHz
*         HCLK:  240MHz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BSP_CLK_Init(void)
{
    stc_clock_xtal_init_t stcXtalInit;
    stc_clock_pll_init_t stcPLLHInit;

    /* PCLK0, HCLK  Max 240MHz */
    /* PCLK1, PCLK4 Max 120MHz */
    /* PCLK2, PCLK3 Max 60MHz  */
    /* EX BUS Max 120MHz */
    CLK_SetClockDiv(CLK_BUS_CLK_ALL, \
                    (CLK_PCLK0_DIV1 | CLK_PCLK1_DIV2 | CLK_PCLK2_DIV4 | \
                     CLK_PCLK3_DIV4 | CLK_PCLK4_DIV2 | CLK_EXCLK_DIV2 | \
                     CLK_HCLK_DIV1));

    (void)CLK_XtalStructInit(&stcXtalInit);
    /* Config Xtal and enable Xtal */
    stcXtalInit.u8Mode   = CLK_XTAL_MD_OSC;
    stcXtalInit.u8Drv    = CLK_XTAL_DRV_ULOW;
    stcXtalInit.u8State  = CLK_XTAL_ON;
    stcXtalInit.u8StableTime = CLK_XTAL_STB_2MS;
    (void)CLK_XtalInit(&stcXtalInit);

    (void)CLK_PLLStructInit(&stcPLLHInit);
    /* VCO = (8/1)*120 = 960MHz*/

    /* MPLL config (XTAL / pllmDiv * plln / PllpDiv = 240M). */
    stcPLLHInit.u8PLLState = CLK_PLL_ON;
    stcPLLHInit.PLLCFGR = 0UL;
    stcPLLHInit.PLLCFGR_f.PLLM = 1UL - 1UL;
    stcPLLHInit.PLLCFGR_f.PLLN = 120UL - 1UL;
    stcPLLHInit.PLLCFGR_f.PLLP = 4UL - 1UL;
    stcPLLHInit.PLLCFGR_f.PLLQ = 4UL - 1UL;
    stcPLLHInit.PLLCFGR_f.PLLR = 4UL - 1UL;
    stcPLLHInit.PLLCFGR_f.PLLSRC = CLK_PLL_SRC_XTAL;
    (void)CLK_PLLInit(&stcPLLHInit);

    /* Highspeed SRAM set to 0 Read/Write wait cycle */
    SRAM_SetWaitCycle(SRAM_SRAMH, SRAM_WAIT_CYCLE0, SRAM_WAIT_CYCLE0);

    /* SRAM1_2_3_4_backup set to 1 Read/Write wait cycle */
    SRAM_SetWaitCycle((SRAM_SRAM123 | SRAM_SRAM4 | SRAM_SRAMB), SRAM_WAIT_CYCLE1, SRAM_WAIT_CYCLE1);

    /* 0-wait @ 40MHz */
    (void)EFM_SetWaitCycle(EFM_WAIT_CYCLE5);

    /* 4 cycles for 200 ~ 250MHz */
    GPIO_SetReadWaitCycle(GPIO_RD_WAIT4);

    CLK_SetSysClockSrc(CLK_SYSCLK_SRC_PLL);
}

/**
* @brief  Main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
int32_t main(void)
{
        stc_rtc_date_t date;
        stc_rtc_time_t time;
        uint8_t data_time[100] = {0};
    /* Add your code here */
    LL_PERIPH_WE(LL_PERIPH_ALL);
        BSP_CLK_Init();
        LL_PrintfInit(PRINTF_UART,PRINTF_UART_BAUDRATE,BSP_PRINTF_Preinit);
        printf("init start...\n");
        PWC_VBAT_Reset();
        RTC_Init_Config();
        /*看门狗初始化*/
        Wdt_Init();
        IWDG_Feed();
        user_led_init();
    LL_PERIPH_WP((LL_PERIPH_EFM |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SRAM));
    while(1)
        {
                RTC_GetDate(RTC_DATA_FMT_DEC,&date);
                RTC_GetTime(RTC_DATA_FMT_DEC,&time);
                //定时器计数1s执行打印rtc时间
                if(IsSecondOver(APP_RUN_SOT,APP_RUN_UPDATE_PERIOD)){
                        sprintf((char*)data_time,"SystemTime=20%02d%02d%02d%02d%02d%02d",
                                date.u8Year,
                                date.u8Month,
                                date.u8Day,
                                time.u8Hour,
                                time.u8Minute,
                                time.u8Second);
                        printf("%s\r\n",data_time);
                }
                IWDG_Feed();
    }

}
#endif

网友A(2023-04-13):
内部RTC这个精度正常吧

网友B:
晶振的精度,内部晶振的精度影响的,用外部晶振,选匹配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的精度,内部晶振的精度影响的,用外部晶振,选匹配的晶振

/* Configuration RTC structure */
                        stcRtcInit.u8ClockSrc        = RTC_CLK_SRC_XTAL32;
                        stcRtcInit.u8HourFormat = RTC_HOUR_FMT_24H;
                        stcRtcInit.u8IntPeriod        = RTC_INT_PERIOD_PER_SEC;
                        (void)RTC_Init(&stcRtcInit);
你有用过HC32F4A0芯片的rtc时钟是准的嘛?我这个配置用的就是外部晶振吧,我是用STM32F407的量产板子替换HC32F4A0的,在STM32上晶振没问题,在华大平台上是否跟晶振或者匹配的电容有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 Configuration RTC structure */
                        stcRtcInit.u8ClockSrc        = RTC_CLK_ ...

晶振的匹配电容有影响的,不匹配的晶振会偏移的

网友C:
晶振精度有影响吧

网友D(2023-05-14):
用的什么晶振,晶振的精度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