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硬件外设疑问,求助!!!

楼主(2023-04-12):
问题背景:本人小白一枚,刚学习到I2C通讯,想尝试通过I2C点亮OLED。
原本通过软件可以成功点亮,但硬件却出了问题。
问题描述:
1. 通过对比软件和硬件的输出波形发现:同样是0x78(OLED地址:011110)软件显示为0x3c,硬件为0x78,但硬件没有ACK
2. 如果把硬件改为0x3c就有ACK但还没有发送数据,它会自己发送data:0x20
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问题已经折磨了我一个星期了,求求大佬们伸出援助之手
使用板子:HT32F52352
软件:

硬件:

楼主: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加上图片,上面为硬件波形,下面为软件模拟

                       tyw  注

@tyw :参考过数据手册和它的I2C示例代码了,但还是不太理解,它到底怎么发的为什么会有0x20
tyw
去自家窩里下了啃

网友A:
H78 = 0111 1000,H3C = 0011 1100,软件发送H78,硬件收到H3C,从二进制码可以看出H3C左移一位就是H78,说明软件发送的时序错位了,修改软件的时序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加上图片,上面为硬件波形,下面为软件模拟

参考过了,但是硬件发送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8 = 0111 1000,H3C = 0011 1100,软件发送H78,硬件收到H3C,从二进制码可以看出H3C左移一位就是H78,说 ...

参考过数据手册了,但还是不太理解。我发现它直接跳过开始就发送了0x78导致硬件直接读成1111 0000
很疑惑官方库没有开始函数,而且后面的0x20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有起始位,那就自己加呗

楼主:
引用 楼主:
参考过数据手册了,但还是不太理解。我发现它直接跳过开始就发送了0x78导致硬件直接读成1111 0000
很疑惑 ...

还有一种猜想就是OLED会屏蔽最高位既:原本0111 1000会被读取1111 0000.因为OLED的地址码为0111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加上图片,上面为硬件波形,下面为软件模拟

加图片我都是这样做的:先把文字发出来,然后再点击“编辑”,重新进入,然后用黏贴的方法把图贴上去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过数据手册了,但还是不太理解。我发现它直接跳过开始就发送了0x78导致硬件直接读成1111 0000
很疑惑 ...

因为你的时序是错误的,所以先要纠正错误,不要去关注后面的0x20,因为前面错了,后面的东西也肯定是错的,把前面改正确了,后面自然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图片我都是这样做的:先把文字发出来,然后再点击“编辑”,重新进入,然后用黏贴的方法把图贴上去就行 ...

图片上传成功了,可以帮忙看看吗

网友A:
图一:数据是0xF0,图二:数据是0x78,0x20,图三:数据0x78,0x00,0xAE。对比三张图,感觉图一的起始位不够宽,少了一个SCL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数据是0xF0,图二:数据是0x78,0x20,图三:数据0x78,0x00,0xAE。对比三张图,感觉图一的起始位 ...

请问该怎么该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该怎么该写呢?

应该就是你说的没有起始位,加一个呗。现在是0x78最前面的二进制0当成了起始位。你可以发0xFF试试,我估计都发不出去

网友B:
OLED地址是0x1E,是7位地址,那发送的地址应该左移一位,最后一位是R/W标志,就是地址是0x3C/0x3D;I2C起始条件满足,数据发送一般不会错,I2C一般都有起始条件和结束条件,具体是SDA和SCK的电平状态决定;还有I2C一般是用的开漏方式;你用的什么方式,IO模拟还是硬件I2C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地址是0x1E,是7位地址,那发送的地址应该左移一位,最后一位是R/W标志,就是地址是0x3C/0x3D;I2C起始 ...

我用的是硬件I2C。OLED的地址是6位的011110,图4上有。
但很奇怪我配置成0x78结果就成图1那样
配置成0x3c虽然没有问题,但会多一个0x20(图2)
图3是软件模拟的,配置成的0x78,但检测时0x3c但可以驱动OLED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C:
看二楼图片里面都说了7bit地址+1bit 读写,组成8bit地址,0x78或者0x7A都可以当写地址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硬件I2C。OLED的地址是6位的011110,图4上有。
但很奇怪我配置成0x78结果就成图1那样
配置成0x3c ...

那么剩下的一个地址就是SA0决定的,
SA0是0,是0x78/0x79 ;设备地址是0x3C
SA0是1,是0x7A/0x7B;  设备地址是0x3D
这有啥问题;
假设SA0是0,你用的厂家的程序,如果看不到代码,那么你用0x78不行,用0x3C可以,那就是厂家的代码函数自己对R/W标志位进行处理了,你只需要将设备的地址0x3C带进去就行了;
可以看到波形的话,就是地址命令那个在波形里面肯定要是0x78/0x79,因为波形是直接进入从设备的,地址肯定是这个;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