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华芯微特的芯片添加到segger之中时,地址都怎么填写?

楼主(2023-04-12):
正常将flm文件放到指定位置,然后在jlink的JLinkDevices.xml里进行参数输入,估计就是脚本调用吧。
那么这些参数应该怎么填,或者在哪里找呢?

是在下图之中么?应该哪个对应哪个呢?

@华芯微特FAE @SynwitMCU

网友A:
您参照这个文档,Segger暂时支持j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参照这个文档,Segger暂时支持jflash

针对SWM341 呢?请问,参数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参照这个文档,Segger暂时支持jflash

如果方便,能否把关于华芯微特jlinkdevices的部分,做成txt分享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方便,能否把关于华芯微特jlinkdevices的部分,做成txt分享一下呢?

21ic不支持TXT附件

楼主:
你可以弄个压缩包,把txt压缩在里面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弄个压缩包,把txt压缩在里面就好了

附件您查收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