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凌鸥推出的紧凑型电机运动控制系列芯片有哪些?

楼主(2023-04-12):
凌鸥推出的紧凑型电机运动控制系列芯片有哪些?

网友A:
AT089,AT039集成预驱LDO,LIN电平转换芯片,039内置3个半桥MOS,一颗芯片即为一个系统。

网友A:
其它比如MC086,AT086,034DO等有的集成预驱,有的集成预驱加LDO啦。

网友B(2024-02-22):
LKS32MC03x系列和LKS03系列把

网友C:
紧凑型是指外部元件少的型号吗?

网友D(2024-07-18):
LKS32MC034F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