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怎么使得系统复位

楼主(2023-04-12):
想实现一下恢复出厂设置,看到有硬复位和软复位.其中我有尝试使用 过NVIC_SystemReset()去软复位.实现不了复位.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那么有其他方式去实现复位吗?

楼主:
或者说,使用NVIC_SystemReset()需要提前设置什么东西?我没有提前设置?

楼主:
__disable_irq();/* 关闭中断 中断总开关 */
NVIC_SystemReset();

我关闭了中断,进行系统复位也不行

网友A:
NVIC_SystemReset()肯定是可以软复位的。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执行这个函数,设个断点看看,调试看看,复位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不是复位那么简单吧?

网友D:
楼主说的复位不了的现象是什么,软复位就是复位PC指针,寄存器内的内容是无法复位的。

网友E:
就是使用这个复位函数啊,看看NVIC的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