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双向可控硅快速强制关断

楼主(2023-04-12):
各位大佬,看看这个是否可以实现,感谢

网友A:
需要多快呢?半个周期才10ms都等不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快呢?半个周期才10ms都等不了么

us级的,等不了半周期

楼主:
各位大佬们,帮忙看看,感谢感谢

网友B:
可能双向的可控硅不能可靠关断。单向的可以可靠关断。

网友C:
首先可控硅的关断要满足的条件,最根本要素是电流为零。
双向可控硅用在交流电路中需要满足任意时刻的导通电流降为0时才能可靠关断,如果没有触发,就不会导通;触发后就会持续导通直至交流过零时且无新的反向触发才会关断;
在工频50赫兹中,只要一个触发,至少能维持2mS导通时间,这期间很难通过G级控制其提前关断!
如果非要精确微秒级控制,建议楼主更换其他控制电路。
选择高速开关管,而非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双向的可控硅不能可靠关断。单向的可以可靠关断。

感谢,我明天改个单向可控硅

网友D:
有一种器件,叫“可关断可控硅”,自己网上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双向的可控硅不能可靠关断。单向的可以可靠关断。

可以改成单向可控硅,我改一下再发上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器件,叫“可关断可控硅”,自己网上搜一下

有,没有小电流的,成本也高,采用不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双向的可控硅不能可靠关断。单向的可以可靠关断。

改了单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可控硅的关断要满足的条件,最根本要素是电流为零。
双向可控硅用在交流电路中需要满足任意时刻的导通 ...

非常感谢,高速开关管,有没有推荐?

网友C:
LSB65R099GF 650V 40A TO-247大功率电源开关管
IXFH80N65X2 80A 650V 大功率电源开关高压MOS场效应管
.
.
.
有很多,一搜一大把,需要考虑耐压,额定电流,开关频率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级的,等不了半周期

MOS管并联到可控硅,移除可控硅触发信号,接着控制MOS导通,旁路电流,可控硅就关断了,接着控制MOS断开……
那么问题来了,有了更好的MOS管,还要可控硅干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并联到可控硅,移除可控硅触发信号,接着控制MOS导通,旁路电流,可控硅就关断了,接着控制MOS断开 ...

MOS是很好,但是内阻比较大,内阻小的成本比较高。还有就是MOS断开后,一般的LED照明灯还会有点亮,影响用户

楼主:
引用 楼主:
MOS是很好,但是内阻比较大,内阻小的成本比较高。还有就是MOS断开后,一般的LED照明灯还会有点亮,影响 ...

MOS管并联到可控硅,移除可控硅解发信号,然后导通MOS,有旁路电流可控硅就可以关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B65R099GF 650V 40A TO-247大功率电源开关管
IXFH80N65X2 80A 650V 大功率电源开关高压MOS场效应管
.

MOS管是好,内阻大,内阻小的成本高,MOS用在市电交流上,不好控制

楼主:
各位大神,继续讨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