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所谓的“超低功耗”单片机,没有几家有实力的,都是忽悠王。

楼主(2023-04-12):
所谓的“超低功耗”,都是在超低频和深休眠之下测试,但是没有几家敢大方的列出:全速并在正常工作之下的电流。

休眠电流,目前各家参数相差已经不大,技术差异非常小,各家的真正差异在:全速工作下的电流,而这方面数年来都没什么突破性创新,而且各家的差异很大,甚至有些厂家鬼鬼祟祟不敢列出。很简单的道理:msp430和51的休眠电流都是0.5uA,你会认为他们成品的待机时间一样吗?除非用户都放着不用。

网友A:
HC32L136我32khz运行,实测15uA,感觉非常好。

网友B:
超低功耗本来就是配合睡眠模式工作的,这都不懂,还好意思骂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低功耗本来就是配合睡眠模式工作的,这都不懂,还好意思骂街

骂的就是你这种愚昧之徒,,电动车号称续航600公里,大部分实测只能跑400公里不到,被老百姓骂的狗血淋头!,就是因为太多你这些愚昧之人替他们宣传。。。“600公里续航电动车”和“超低功耗单片机”,本质都是忽悠,都是建立建立在:恒速、恒温、无频繁起步等等条件之下!那有个P用

网友C:
Ambiq继续引领低功耗单片机,新款Apollo4将2MB MRAM作为Flash,运行态功耗低至3uA/MHz
亮点:

1、22nm工艺,Cortex-M4内核,主频192MHz

2、从2MB的MRAM执行或者1.8MB SRAM执行,功耗可以低至3uA/MHz。

3、支持2D和2.5D图形加速,支持帧缓冲压缩,MIPI DSI接口,两个通道,每个500Mbps。

4、低功耗蓝牙5.0,支持AOA和AOD蓝牙测向技术。

5、专业的音频接口和超低功耗模拟麦克风,可实现始终在线的语音处理。

MRAM作为单片机Flash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这家超低功耗。ULP BENCH MARK 都不敢将他列入排行榜。怕其他厂家不来参加比赛了。

网友D:
低功耗都是相对的。
我使用20AH的电池,10mA的电流就是超低功耗。
我使用200mAH的电池,10uA的电流都是高功耗。

哈哈,你肯定没计算过,上面是万分之五,下面是十万分之五,哪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骂的就是你这种愚昧之徒,,电动车号称续航600公里,大部分实测只能跑400公里不到,被老百姓骂的狗血淋头 ...

屁都不懂低功耗,还有脸在这里骂街,垃圾。

网友E:
都是默认高频启动,启动那一下对电流要求有点高。
有没有低频启动的,启动后按需切换到高频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屁都不懂低功耗,还有脸在这里骂街,垃圾。

你这垃圾写几行狗屁垃圾代码,就学人当大葱,还自慰叫什么狗屁“低功耗”程序,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网友F:
很多是实验室中的数据

网友G:
低功耗是个永恒的话题啊!

网友H:
特地登录上来怼你,你这需求是凭空全速运行啊。属于魔术行业,

网友I:
所有的单片机都有在数据手册列出不同频率下开外设和关外设的电流,国内常用的GD\新唐\灵动\雅特力\极海\中科芯\国民技术\华大,还真找不到一个不标这些参数的芯片。

网友J:
话说, 睡眠, 不工作的.都不应该叫低功耗.

网友K:
楼主有点道理,高速运行的低功耗那才强,这个TI做得应该很好,其实不知道了,休眠的低功率所有单片机都可以了

网友L:
后来楼主选遍全世界,还是STC8G1K17-38I-TSSOP20满足了楼主实际工作时的低功耗需求

网友M:
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你为什么不搞个永动机啊。。

网友N:
我个人用的低的事ATMEL SAML21 30uA/M

网友O:
楼主说的有道理,既然说自己的是超低功耗,那就默认的是正常工作条件下的功耗。因为宣传时并没有公开标明是“深度睡眠下超低功耗”,只是说的“超低功耗”。

网友P:
超低功耗的定义是什么? 没有最低的功耗,只有更低的功耗。技术在发展,超低功耗的定义也是在与时俱进。不要拿现在的技术跟10年前的技术去做对比。

网友P:
引用 网友A:
HC32L136我32khz运行,实测15uA,感觉非常好。

32K运行,一般应该在10uA以下才对呀!

网友P: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懂了,超低功耗应用场景下,基本上是定期巡检,比如100ms 运行一次active,每次运行10uS,其余时间都是standby(CPU,RAM,各种变量都保持的情况下)。 比如Active current=10mA, standby current =10uA, 整体功耗是10*10uS*10mA+0.999s*10uA = 1uA*S+10uA*S,要是standby current降低到0.5uA,那么整体功耗就从11uA*S下降到1.5uA*s, 这种情况下standby current的电流就极度重要,而不是active current。  不同场景下,对于技术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即要又要能满足的话是最好的,但是成本压力下,就看应用场景的需求,形成了MCU的多样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懂了,超低功耗应用场景下,基本上是定期巡检,比如100ms 运行一次active,每次运 ...

新能源汽车上的:自动驾驶控制器,ecu控制器,esp控制器,刹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四驱控制器,等等等,哪个不是实时运行?根本就没机会进入睡眠状态,它们对正常运行电流指标更高,,尤其是现在的车载高算力CPU,有些功耗都是100瓦以上,厂家都是想办法降低运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懂了,超低功耗应用场景下,基本上是定期巡检,比如100ms 运行一次active,每次运 ...

华为麒麟9000和高通888,是同时代同性能的cpu,它们运行相同的游戏,为何高通的发热这么厉害?要知道,装了它们的手机待机时间都差不多,但是,如果都一起玩游戏,高通888就掉电非常快。。所以,正常工作的电流指标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待机电流大家都差不多

网友Q:
引用 楼主:
华为麒麟9000和高通888,是同时代同性能的cpu,它们运行相同的游戏,为何高通的发热这么厉害?要知道,装 ...

有道理!支持!

网友R:
引用 楼主:
华为麒麟9000和高通888,是同时代同性能的cpu,它们运行相同的游戏,为何高通的发热这么厉害?要知道,装 ...

你说的这个叫做能效吧?单位功率下面能干多少事情或者每MHz消耗多少功率,就像都是45W的cpu,7700HQ和12700H它不一样,同样处理1个任务,都是45W前者10s后者3s.后者消耗的电量就少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P:
32K运行,一般应该在10uA以下才对呀!

对,官方文档 标的8uA,我万用表精度可能没那么高,或者哪里配置不是特别完美 。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说的这个叫做能效吧?单位功率下面能干多少事情或者每MHz消耗多少功率,就像都是45W的cpu,7700HQ和12700H ...

麒麟9000和高通888性能是一样的,执行相同的任务耗时是一样的。。。但是,高通的运行电流大发热大。

网友S:
引用 网友C:
Ambiq继续引领低功耗单片机,新款Apollo4将2MB MRAM作为Flash,运行态功耗低至3uA/MHz
亮点:

MRAM是什么技术?

网友S:
以前TI的铁电 FRAM好像也是磁存储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S:
以前TI的铁电 FRAM好像也是磁存储的吧。

是。使用了铁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