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A,1%精度的电流模块

楼主(2023-04-12):
现在需要开发一个0~30A,1%精度的电流模块,之前这块的经验比较少。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因为电流大,采样电阻目前选的1mR,精度0.5%。
如果要放大采样电阻的电压,比如100倍,用运放的话,增益误差不好保证,
找了电流放大芯片,但是失调电压的影响也很大,本来想用24位的adc,但是
没找到价格合适的。想请问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去实现吗

网友A:
电子负载?

网友B:
中间加两个字“采集”,就没歧义了
1%精度,10位ADC都绰绰有余了。供电电压合适的话,LM324一类的普通运放就行

网友C:
使用互感器检测电流怎样?

网友D:
工艺难度较大。

会不会烧死工程师?

网友E:
这个东西理论上并不是很难。
我们用的普通万用表,10A的电流,精度达到1%也是很轻松的,
不过校准步骤当然是少不了的。

另外,要记住,我们所说的精度1%,是指满量程精度,像这个满量程30A的电流表,精度1%,就是满量程的1%,是0.3A,你测量0.3A以下的电流,就算显示为0也算是正常的。

曾经见过不懂这个的人的奇葩要求,要做一个500kg量程的称量系统,要求误差2%,这个看起来要求也不高嘛。
但是要求用这个秤称量1kg的时候,误差也是2%,这个就是奇葩要求了。
要知道,500kg的秤,误差2%,就是10kg以内的物品没反应都是正常的,还妄想1kg,误差2%。
真把这个功能做上,相当于要求称重的误差是0.004%。那制造成本翻100倍都不止吧。
这样还不如白送他一个量程是1kg的台秤呢。

对的 之前做过一个电流采样,开始客户说是全范围3%精度; 我们说小电流无法做到这个精度,客户比较讲理,说小电流可以放宽,最后50%以下不用考虑这个要求 当然,实际的测试表现要比50%好很多
@一抹笑zZ :吃一堑长一智,经验就是在填坑的过程中积累的
@zlf1208 :就是没有想,想歪了,给自己挖了大坑
我一直在想,楼主提1%精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0.3A会显示0的问题

网友F:
需求不明确,有些终端用户不懂基本的专业名词,他只认死理,最后容易扯皮。所以先要把需求细化,拿出测量统计数据出来。

网友G:
哎,说多了都是泪,我就遇到过这种客户,满量程20A,误差1%,最后也是要求1A以下也是1%,解释半天都说不清楚,最后tm给他分段标定的。累死个人

也怪你自己,在确定需求前没有跟客户确认,客户不懂,你懂的,为了避免客户表述不清,事前就得确认。其实不管客户懂不懂,你都确认一下,这样才能保证需求是正确的、可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理论上并不是很难。
我们用的普通万用表,10A的电流,精度达到1%也是很轻松的,
不过校准步骤当然 ...

我就是理解的1A以下也是1%精度的那个人,把自己搞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说多了都是泪,我就遇到过这种客户,满量程20A,误差1%,最后也是要求1A以下也是1%,解释半天都说不清 ...

我就是这样把自己搞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说多了都是泪,我就遇到过这种客户,满量程20A,误差1%,最后也是要求1A以下也是1%,解释半天都说不清 ...

你可以看看ina229,专用得电量计芯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看ina229,专用得电量计芯片

。。上立创看了下这芯片的价格,都占了我们当时出货价的3/4了。真心用不起啊。客户又舍不得花钱

网友H:
一个分流器的事,还是类似开尔文接口的,仪表大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立创看了下这芯片的价格,都占了我们当时出货价的3/4了。真心用不起啊。客户又舍不得花钱 ...

有国产的,我看了淘宝的一个方案,2块钱好像,芯片型号忘记了,还好我们客户不差钱

网友I:
1 先得沟通是不是全电流范围精度1%
2 如果不是 那么分段,切换不同的放大倍数  用颗国产的运放 就可以了,做好标定
运放 3peak的 你可以看看,我用于电机电流采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中间加两个字“采集”,就没歧义了
1%精度,10位ADC都绰绰有余了。供电电压合适的话,LM324一类的普通运放 ...

可能不行!LM324的Vos=1mV, 采样电阻1mΩ,(电流)1Ax1mΩ-->1mV;Vos=1mV,误差100%!  老板要求0~30A~1%。
反推,1Ax1mΩ=1mV;1mV/100=10uV!所以,Opamp的Vos必须为5uV以下!例如:SGM8557-1  !价格又不贵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可能不行!LM324的Vos=1mV, 采样电阻1mΩ,(电流)1Ax1mΩ-->1mV;Vos=1mV,误差100%!  老板要求0~30A~1%。 ...

你这个思路,是从事过仪表行业还是来搞笑的……
电流1uA是不是也在0-30A的范围内?你再算算1uA的1%要什么级别的运放

@fzyuan :马甲?
仪表行业,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话,所谓1%精度其实就是精度等级为1.0级。在这里提1uA会被人笑话的。

网友K:
采样电阻1mR,30a,信号30mv。没搞过这么小的电阻,设计过33m欧。汽车上的高边开关,有电流采样功能,不过1%肯定得校准。

网友L:
我用10mR,运放放大后信号做反馈。精度还是不错滴

网友M(2023-05-26):
看看锂电池行业的检测精度,电流普遍0.05%,甚至0.02%......

网友N:
说精确到多少毫A或uA差不多。所谓的%,得该有个窄范围的%

网友(2024-02-23):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芯片 我们是代理商有技术价格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