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RBT6问题咨询

楼主(2023-04-12):
1、这个芯片支持最大108M主频,用滴答定时器1ms计时,延时1S , 当系统频率选择<=54M时 才会正常,选择再高就 时间就不对了,  滴答定时变慢了 会是什么原因呢?
2、PC9和PA8 这2个引脚芯片上是挨着的  设置推挽输出 发现不受控  这是为什么呀?

3、GD有没有假货?翻新货?

网友A(点评):
滴答中断频率不宜太高,1ms改为10ms试试。

网友B:
时钟配置会不会没配置好?
PA8,PC9也不是什么特殊引脚,哪里没配置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配置会不会没配置好?
PA8,PC9也不是什么特殊引脚,哪里没配置对吧

就官方的demo,测试用的,都配置正确。

楼主:
仿真看寄存器都OK,但是实际输出 与寄存器不符

网友C:
用的是什么配置的时钟?

网友D:
最近应该比较少假货和翻新货了吧,不过还是要小心。

网友E:
PC9和PA8默认应该是配置成什么功能了,修改一下复用功能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9和PA8默认应该是配置成什么功能了,修改一下复用功能应该就行了。

没有的,老玩家了 不是新手了。就是推挽输出 2M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的,老玩家了 不是新手了。就是推挽输出 2M

程序简单的,就初始化了几个IO口 控制输出高低  测试用的

网友F:
代码贴出来呗

网友G:
你的滴答延时是怎么实现的,如果是在中断里计数,那就要查查系统时钟设置到底对不对。如果没用中断,而是查询滴答计数值减到零,那需要注意滴答定时器计数值是24bit的,频率高的情况下,计时1s可能就溢出了

网友E(2023-06-08):
引用 楼主:
没有的,老玩家了 不是新手了。就是推挽输出 2M

那有可能是翻新的,引脚有问题。

网友H(2023-09-27):
国产的还有假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