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请教

楼主(2023-04-12):
请教各位坛友如图所示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Q1,Q2 背靠背PMOS管串联,防止PMOS管寄生二极管导通。Q1、Q2、Q5组成电源开关:Q1的D输入,Q2的D开关输出。Q5基极电阻R6右端开关控制输入。开关控制输入高电平Q1、Q2导通、开关控制输入低电平,Q1,Q2关断。

谢谢坛友,功能是反接保护。

网友:
用VIN电压的高低控制8050的通断,来控制两个PMOS管的通断,从原理上来讲,当电源接反,8050不工作时,上面那个PMOS确实不导通是可以起到反接保护作用的。但是为啥要用两个PMOS了?

网友B:
2个背靠背PMOS管当双向开关,锂电池保护电路是最经典的使用。

网友C:
R2为偏置,Q5控制Q1、Q2的导通,Q1和Q2串联以消除MOS管寄生二极管的影响实现电路的双向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