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MSPM0G3507小练-计算 CRC 校验和

楼主(2023-04-12):
任务 1 的目的是使用 CRC 代码对 MSPM0 LaunchPad 进行编程,并验证 CRC 模块是否正常工作。 实际上,无法直观明确地确定 CRC 是否正常工作,因此,可以将得到的校验和与在线 CRC 计算器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 以下代码示例中提供了预期输出,并将 CRC 输出与之进行了比较。 对于该任务,无需修改代码示例。
1.将 crc_calculate_checksum 从 TI Resource Explorer 导入 CCS。

  • 点击右上角的 Import 2.对 LaunchPad 进行编程。
  • 代码概要功能描述
    此程序计算数组的校验和,并将数组与预期结果进行比较,以验证 crc 模块。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define CRC_NUM_OF_WORDS (3)
    #define CRC_EXPECTED_RESULT (0x91A5D23B)

    uint32_t gData32[CRC_NUM_OF_WORDS] = {0x3B4A5812, 0x0C74FECA, 0x0000842F};
    const uint32_t gCrcSeed            = CRC_SEED;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crcChecksum;
        volatile bool crcChecksumMatch __attribute__((unused));

        SYSCFG_DL_init();

        crcChecksum =
            DL_CRC_calculateBlock32(CRC, gCrcSeed, &gData32[0], CRC_NUM_OF_WORDS);

        if (CRC_EXPECTED_RESULT == crcChecksum) {
            crcChecksumMatch = true;
        } else {
            crcChecksumMatch = false;
        }

        /* Stop the debugger to verify crcChecksumMatch == true */
        __BKPT(0);

        while (1) {
            __WFI();
        }
    }
此程序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 初始化系统配置:重置相关模块并启用 SYSCFG_DL_init() 中的电源。GPIO 和 CRC 模块通过重置功能设置为默认值。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initPower(void)
    {
    DL_GPIO_reset(GPIOA);
    DL_GPIO_reset(GPIOB);
    DL_CRC_reset(CRC);

    DL_GPIO_enablePower(GPIOA);
    DL_GPIO_enablePower(GPIOB);
    DL_CRC_enablePower(CRC);
    delay_cycles(POWER_STARTUP_DELAY);
    }

  • 执行 CRC_32 计算并检查结果
    crcChecksum =
    DL_CRC_calculateBlock32(CRC, gCrcSeed, &gData32[0], CRC_NUM_OF_WORDS);

    if (CRC_EXPECTED_RESULT == crcChecksum) {
    crcChecksumMatch = true;
    } else {
    crcChecksumMatch = false;
    }

网友A:
CRC常用校验算法

网友B:
请问 如何使用 CRC 代码对 MSPM0 LaunchPad 进行编程呢?

网友C:
crc校验算法有很多种,我们如何知道对方采用的是哪种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rc校验算法有很多种,我们如何知道对方采用的是哪种呢

我都是在网上用crc的计算器进行比对

网友E:
crc校验还需要查表吗 还是只有一个算法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rc校验还需要查表吗 还是只有一个算法就可以了

感觉应该是一种算法 然后得到的校验码就需要查表了吧

网友G:
有的单片机是不是会有专用的crc计算的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