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3-04-12):
最近使用到了TVS管,对这个管子存在点疑问,知道大概怎么用,但是越想越迷。

1、如果TVS管端电压在Vrwm与Vbr之间那么会钳位到Vc吗?Vbr与Vc之间也会钳位到Vc吗?电压超过Vc是不是一定会钳位到Vc?

2、这个图符合伏安特性吗?比如如果钳位到了Vc 那么这个上面的电流就是Ipp吗,如果两端电压大于Vc但是电流小于Ipp那么钳位电压还是Vc吗?

网友A:
搭个小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B:
感觉楼主对TVS管的认知有点偏了。

TVS是用来吸收瞬时能量的,这个能量在TVS击穿导通过程中逐步释放,能量逐步降低,是个动态的过程,不会一直停在某个状态,如果一直停在某个高能状态,TVS可能会烧毁。

第一个问题:前二个问号不会,最后一个问号:如果电压超过Vc,那一刻的电压值是多少就是多少。第二个问题:电压大于Vc电流小于Ipp的情况不存在。电压大于Vc,说明外部能量尚未释放,电流一定大于Ipp,电流小于Ipp,说明外部能量已不足以击穿TVS,电压一定不会大于Vc。

@不晚 :电压是连续的模拟量,不能突变
@zlf1208 :功率小到达不到Vc*Ipp,电压变化为什么能经过Vc呢?
@不晚 :功率小
@不晚 :概率小只代表发热小,TVS管安全,但是电压变化还是从高到底的,也会经过Vc,然后再到某个值,并且电压不会停留在某一点,会持续下降
不知道我这理解对不对。
另外一种可能,TVS管两端突然来来了一个很大的电压远大于Vc,但是功率特别小远小于Vc*Ipp,那么此时TVS管两端电压也不会钳位至Vc,而是小于Vc的某个电压。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TVS管吸收的只是瞬时能量,而它能吸收的最大瞬时功率就是Ipp*Vc,如果超过了这个功率就可能会烧毁。我之前的理解是:只要电压大于某个值就会把电压钳位至Vc,这个理解其实是错误的,Vc确实代表这个最大钳位电压,但是如果能量大了的话就会烧毁。如果能量低于最大功率那么TVS两端电压会迅速从小于或等于Vc的某个电压降回去。

网友B:
TVS吸收的是一个确定的能量,可以想象一个充电后与电源脱离的电容器,储存了一定量的电荷,释放掉了,就没了,它不是一个电源,能量会持续不断地输送过来。

网友C:
先要去了解这些符号背后的物理含义或者说定义。比如VRWM ,它是TVS 的最高工作电压, 可连续施加而不引起 TVS 劣化或损坏的最大的直流电压或交流峰值电压,它通常要和IR【漏电流】一起的。再比如VBR,即击穿电压,它是在测试电流IT=10mA时测得。还有这个IPP峰值电流,她和VC是一起的。回到问题。
【1、如果TVS管端电压在Vrwm与Vbr之间那么会钳位到Vc吗?Vbr与Vc之间也会钳位到Vc吗?电压超过Vc是不是一定会钳位到Vc?】
电压在Vrwm与Vbr不会钳位到VC,它不可能有升压功能。br与Vc之间也不会钳位到Vc。电压超过Vc,要看系统总阻抗也就是看电流大小。
【2、这个图符合伏安特性吗?比如如果钳位到了Vc 那么这个上面的电流就是Ipp吗,如果两端电压大于Vc但是电流小于Ipp那么钳位电压还是Vc吗?】
符合伏安特性。钳位到Vc电流就应该是IPP。两端电压大于Vc,电流不可能小于Ipp,或者说瞬态电压高于VC,他就会钳位,若电流小,则钳位电压会下降,沿着曲线走。

网友D:
简单说,到了触发电压就导通,降到维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对TVS管的认知有点偏了。

TVS是用来吸收瞬时能量的,这个能量在TVS击穿导通过程中逐步释放,能量 ...

另外一种可能,TVS管两端突然来来了一个很大的电压远大于Vc,但是功率特别小远小于Vc*Ipp,那么此时TVS管两端电压也不会钳位至Vc,而是小于Vc的某个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一种可能,TVS管两端突然来来了一个很大的电压远大于Vc,但是功率特别小远小于Vc*Ipp,那么此时TVS管 ...
不论你如何假设,电流和电压的关系一定是沿着特性曲线走的

网友E:
楼主将电路分析中的电压源和实际的电源混为一谈了,上面大家对楼主的回答时默认的电压源的功率是认为无限大的,小功率的电源可以等效成电压源加输出电阻,在分析时就不会有困惑了。分析一下:https://bbs.21ic.com/icview-1721910-1-1.html  就不会有困惑了。

不是电压源,是电荷源,每释放一个电荷,就会减少一个
谢谢,我看一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楼主将电路分析中的电压源和实际的电源混为一谈了,上面大家对楼主的回答时默认的电压源的功率是认为无限大 ...

电荷源不是电路分析中基本元件,根据 @zlf1208 的描述“电荷源”应该使用具有充电电压的电容代替。在电路分析时所有行为都应使用具有数学描述的元件模拟,否则就分析不了。

@csdnpurple :因为压电器件的特性决定其产生或提供的能量很小,用电流电压描述都不方便,而电荷量是一个很小的电学单位,用来描述压电器件特别方便,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电荷放大器。
@zlf1208 :查了一下还真有人定义了电荷源 压电传感器+电荷放大器 的前端
@csdnpurple 呵呵
@zlf1208 :电荷源 有数学定义吗?
电容的定义:单位电势差所含的电荷量,电流:单位时间内通过导通截面的电荷量,这些都有数学公式,都是可以分析的,瞬态分析,TVS全名: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荷源不是电路分析中基本元件,根据 @zlf1208 的描述“电荷源”应该使用具有充电电压的电容代替。在电路 ...

向你执着的态度致敬!下面是关于电荷量的百度百科,讲的比较清楚。通常我们说的电荷,实际指的是电荷的数量。电路设计中所说的某某源,通常是指能够以某种电学量提供能量的电路装置,电流源是有标准定义的,并且电路设计时也只关注电流、电压、频率啥的,很少用电荷量进行分析计算的,所以电荷源没有标准定义,我这里表述电荷源,实际的意思是TVS只是瞬态器件,它的参数都是针对瞬态工作制定的,这里所谓的瞬态,实际表示TVS只工作在能量有限定的场合,而充了电的电容能够比较好地表达一个能量有限的系统,它的总能量以电荷量来描述较为方便,电荷量的变化与电流电压时间有确定关系,能够用数学方程式进行定量分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8%8D%B7%E9%87%8F/5728792?fromModule=lemma_inlink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向你执着的态度致敬!下面是关于电荷量的百度百科,讲的比较清楚。通常我们说的电荷,实际指的是电荷的数 ...

“电荷源” 是一个很好的提示,让我想明白了很多问题。

网友F:
一般只考虑那个最小击穿电压,后面那个大的额,之前专门看了TI的相关电源电路,好像也只考虑了最小击穿电压和后面DCDC芯片的输入电压的配合,没有那个最大的,不然后面没法选了,电压范围没那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