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单片几GPIO设置

楼主(2023-04-13):
笙泉单片机在IO口设置时,P1MO货P1M1两个寄存器要设置SFR的页,及SFRPI=?
在映射图中有些是有固定页的, 而有些则标注整个页都可以?遇到这种 情况我要怎么处理?
还有,想问下大神怎么合理的看SFR映射图的页和SFR位,那一大张的表格,有点头疼

网友A(2023-07-24):
https://bbs.21ic.com/icview-3316636-1-1.html、
我发了一个,没办法@上你。 你可以去看看哦。

网友B:
确实SFR有时候说明书不对应的话不太好理解

网友C:
应该是一一对应的确认关系

网友D:
设置P1MO和P1M1这两个寄存器需要设置SFR的页,并且通过SFRPI(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Page Indicator)来指定页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316636-1-1.html、
我发了一个,没办法@上你。 你可以去看看哦。 ...

看到文章了,具体如果多一些说明文件更好,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设置P1MO和P1M1这两个寄存器需要设置SFR的页,并且通过SFRPI(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Page Indicator) ...

确实应该是按照寄存器页码进行设置

网友G(2023-09-07):
比较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