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SPIN32F0A的DC/DC无输出

楼主:
有没有用过STSPIN32F0A芯片的同学,看数据手册应该是VM脚接电源后,SW脚是经过内部DC/DC转换器输出3.3V吧,但是为什么我接12V电源到VM,SW无输出呢?

网友A(2023-04-19):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看接线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B:
接线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D:
必然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E(2024-06-01):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F: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G: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H: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I: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

网友J: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K: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L: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M: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