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能用单片机或者可编程逻辑门阵列控制焚烧炉的阀门、风机、真空泵之类的吗

楼主(2023-04-13):
能用单片机或者可编程逻辑门阵列控制焚烧炉的阀门、风机、真空泵之类的吗?

网友A:
可以控制

网友B:
你这看起来是设备吧?如果一年产量还不到1000台,就别费劲了,直接用PLC就好了

网友C:
用个PLC不更容易??

网友D(2024-06-21):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E: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F: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G: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H: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I: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J: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K:
不打坏仪器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