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小白求助!串口接收到冗余信息

楼主(2023-04-13):
救救孩子吧!用的是stm32f103C8T6最小核心开发板,初始程序是用stm32cubmx生成的,就添加了一个printf重定向函数打印hello world,为什么串口会接收到重复的信息??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jlink下载器驱动版本过低会有影响吗?还是串口的问题?还是国产板的问题???

网友A:
重复收到信息?收到HelloWorld吗?

网友B:
你可以调试看看,串口发送函数,具体执行了几次。

网友C:
串口问题应该还好吧,估计是你程序得问题,有可能一直在复位?

网友D:
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一直在循环执行啊

网友F(2023-07-03):
重复收到信息?

网友G:
收到HelloWorld吗?

网友E:
串口执行了多次打印吧

网友H:
串口发送程序被多次调用了吧

网友I:
你这是程序写乱了,print执行了多次吧

网友D(2023-10-27):
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一直在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