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平台小米手机免ROOT强力刷机工具

楼主(2023-04-13):
支持的MTK芯片有:6765_6785_6768_6873_6885_6853
先安装压缩包里的
libusb-win32 驱动程序
然后启动mtk_bypass_rev4
就这样,就可以了,别关,这样上传刷机数据时候传输才能稳定。
最后把从官方下载好的线刷包解压到文件夹,这样选择,然后点那个下载就行了,嗷嗷的就完成。使用方式,手机关机状态,按电源上下键,然后连接电脑,松手,这个时候电脑设备管理器会多个串口,就表示弃用MTK烧写接口成功,后面按照下面的配置烧写即可。

只有使用我箭头指示的这个才是免BL锁刷机的。网上很多都是收费才能下载,而且版本有问题,我是用了最新的V5版本的这个刷机工具,然后自己放进去的这个免解锁BIN

网友A(2025-03-18):
非常不错,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