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π型滤波截止频率计算

楼主(2023-04-13):
有没有大神能帮忙计算下这种电路的截止频率,共模电感感值为11uH。

楼主:
fH = 1/2π(√ ̄L9 *(C29 + C30))这样子计算对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共模电感当他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共模电感当他不存在。

那就是电容滤差模干扰,共模电感滤共模干扰,互相没影响?这也不是π型滤波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电容滤差模干扰,共模电感滤共模干扰,互相没影响?这也不是π型滤波电路? ...

从信号角度去分析:
你这个共模电感11u,滤共模高频的。对低频可以忽略。

网友B:
电感的耦合系数对于这个电路的影响是剧烈的,楼主并没有提到她,而且在实战中她又有些不太确定,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