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有没有usart串口转CAN芯片

楼主(2023-04-13):
TI有没有usart串口转CAN芯片,有用过的同志方便告知一下,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直接的芯片是没有的,因为涉及到协议的转换,需要通过MCU的串口和CAN来实现,本质上还是MCU不同接口的转换。TI带串口和CAN接口的芯片都可以实现,必须最新的MSPM0G30x系列的芯片。

网友B(2023-06-10):
如何实现CAN通信?

网友B:
如果单片机没有CAN口,可以用USART口接CAN收发器吗?

网友C:
can通信和串口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D:
最新的MSPM0G30x系列的芯片可以实现这种功能吧

网友E:
SN65HVD230

网友F:
SN65HVD230是德州仪器(TI)公司生产的一款串口转CAN收发器,支持半双工通信模式,具有自动差分输入、自动调谐等功能。

网友G:
USART串口转CAN芯片适用于各种应用

网友H:
SN65HVD230是一款低功耗CAN收发器

网友:
UART/CAN转换器芯片通常需要外部支持电路来提供物理层接口、电气隔离和其他必要的功能

网友B:
MCP2515是一款流行的SPI接口CAN控制器,它可以与UART串口进行集成,实现UART到CAN的转换。

网友I:
SN65HVD230是一款低功耗、高速的USART到CAN转换器芯片。它支持CAN 2.0A和CAN 2.0B协议,并提供电压监测和故障保护功能。

网友J:
UART/CAN转换器或UART-to-CAN转换器。

网友K(2023-09-01):
这种转换芯片好像没有吧

网友L:
一般MCU可以支持,但是得写程序代码,你看可以吗?

网友M:
这种串口转can的都是需要自己弄得,没有现成的

网友N:
没有,都是MCU带有CAN功能而已

网友O:
注意事项估计就是需要自己写代码了

网友P:
其实can的主要在于电路设计,把干扰考虑之内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