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C 9.83 编译后不正确

楼主(2023-04-13):
LCD 12864 的串行通讯程序 C语言
void SendByte(char Dbyte)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E_CLK = 0;
                Dbyte=Dbyte<<1;      //左移一位
                RW_SID = CARRY;            //移出的位给RW_SID
                E_CLK = 1;
                E_CLK = 0;

                }
    }
//* 函数名称    :ReceiveByte 串口接收一个字节
void WriteCommand(char Cbyte )
{
        delay_ms(1);
        SendByte(0xf8);            //11111,RW(0),RS(0),0
        SendByte(0xf0&Cbyte);      //高四位
        SendByte(0xf0&(Cbyte<<4));//低四位(先执行<<)
}
void WriteData(char Dbyte )
{
        delay_ms(1);
        SendByte(0xfa);            //11111,RW(0),RS(1),0
        SendByte(0xf0&Dbyte);      //高四位
        SendByte(0xf0&(Dbyte<<4));//低四位(先执行<<)
}
以上程序在PICC9 编译没问题, 在9.83 编译运行就不正常,
                Dbyte=Dbyte<<1;      //左移一位
                RW_SID = CARRY;            //移出的位给RW_SID

这一段无法得到正确的数据, 请问是哪里有问题,感觉Dbyte没有传到数据,或者CARRY有问题

网友A:
CARRY是什么,你不如直接提取移除的那个位,在移位之前提取。。比如用if判断高位是1还是0,,

网友A:
你是不是理解成51那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RRY是什么,你不如直接提取移除的那个位,在移位之前提取。。比如用if判断高位是1还是0,, ...
只能这样了
                if( Dbyte&(0X80>>i))   //picc 9.83 不能用 CARRY
                {RW_SID =1;}
                else
                {RW_SID =0;}

网友B:
PICC没用过,是不是很早之前的编译器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