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BA6395AFPamp;nbsp;BTL五通道驱动集成电路图

楼主(2023-04-13):
  BA6395AFP是罗姆公司生产的BTL五通道驱动集成电路BA6395AFP,国内外许多CD、VCD机均采用该IC用于驱动聚焦线圈、循迹线圈、主轴马达、进给马达、载片马达等。

1.BA6395AFP内电路方框图及引脚功能

  BA6395AFP集成块内含五通道BTL工作方式的驱动电路,驱动功率大。其集成块的内电路万框图如图1所示。图中标有"D"的放大器是功率驱动缓冲器,标有"L.S"的放大器是电平移位放大器,标有"TSD"的方框代表热保护电路。当温度升到175℃时,输出电流将被抑制。

  图1 BA6395AFP集成块的内电路方框图

  BA6395AFP集成电路采用28脚双列扁平封装,两侧申间带有散热片。其集成电路的引脚功能及数据如表1所列。

  表1 BA6395AFP集成电路的引脚功能及数据
2.BA6395AFP主要电参数
  BA6395AFP集成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范(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围为6-12V,静态电流典型值10mA.
3.BA6395AFP典型应用电路
  BA6395A仟集成块的典型应用电路如图2所示。

  图2 BA6395AFP集成块的典型应用电路
4.电路工作过程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BA6395AFP的停止驱动端⑦脚的电压在2V以上,当⑦脚电压低于0.5V时,输出电流也被抑制,停止驱动。BA6395AFP的电源电压典型特征是:工作电压低于4.3V时,内部电路马上关闭,工作电压高于4.5V时,电路又恢复工作。
  BA6395AFP集成块的(23)脚为偏置端,正常工作时,电压在1.6-6.5V间,当屯压低于1.4V时,内电路失去偏置。
  与BA6395AFP⑤脚相连接的内电路是稳压器控制电路,当⑤、⑥脚之间按图1所示接上PNP仲三极管作为调整管时,可输出5V稳定的电压。⑥脚对地所接的22此电容可起到防止稳压器自激振荡的作用。
  BA6395AFP的①、②脚输出聚焦误差调节电压,用于驱动聚焦线圈,便激光头正确聚焦。(26)、(27)脚输出循迹误差调节电压,驱动循迹线圈。(17)、(18)脚输出逃给电压,驱动进给马达作径向运动,以便很好跟踪。(11)、(12)脚输出主轴马达驱动电压,(12)、(13)脚输出载片马达驱动电压。(12)脚是主轴马达驱动器和载片马达驱动器的公用输出端。⑨、(15)、(16)脚是用来控制(11)、(12)、(13)脚的驱动状态,BA6395AFP主轴加载逻辑关系见表2所列。

  表2 BA6395AFP主铀加载逻辑关系
5.故障检修提示
  当BA6395AFP集成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外围电路又查不出故障时,可通过检测其各引脚电压并与表1中正常值进行对比,作为判断BA6395AFP是否损坏的依据。
  除了可通过实测BA6395AFP各引脚对地电压来确定故障原因外,还可实测各个驱动器两个输出引脚之间在驱动状态时有没有电压差来进一步缩小故障范围。例如:盘片不旋转,检测BA6395AFP的(11)和(12)脚之间有没有电压差。如果有电压差,再测主轴电机两电极有没有电压差。若两电极之间没有电压差,应检查(11)、(12)脚与主轴马达之间的连线。如果主轴电机两电极上有电压差但不旋转,则可能是主轴电机失效。

  如果检查(11)与(12)脚之间没有电压差,进一步应检⑩脚有无控制电压。如果⑩脚没有控制电压,则检查⑩脚以前的电路。如果⑩脚以前使用的芯片是CXD2500,则查CXD2500④脚与BA6395AFP之间的电路。如果⑩脚有2.6V的控制电压,而(11)、(12)脚之间仍然没有电压差,并且(11)、(12)脚之间的外围电路没有短路,则可能为BA6395AFP失效。在维修中,还要注意检测(23)脚的偏置电压。该电路给IC内的四个比较器提供基准电压,(23)脚若无偏置电压,则整个驱动芯片都不可能正常工作。当(23)脚无2.5V偏压或电压偏低,应检查前面电路。如前面的电路为CXA1782BQ伺服电路,则应检查该IC的(48)脚上的2.5V电压,以及该脚与BA6395AFP(23)脚之间的电路有无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