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一张图带你了解新定义电动工具方案

楼主(2023-04-13):
电动工具框图如下:

可知使用的MCU为RD8G3系列,同时使用了ADC和DAC采样,使用PWM进行电机控制,这个方案有如下特点:

1、方案特色
        - 过欠压保护
        - 过温保护
        - 过流堵转保护功能
        - 电池温度检测
        - 电量指示
        - 故障指示
        - 高低档切换
        - 正反转切换
        - 反转零扭矩自停

2、产品特点
        - 高速高效8051
        - 32MHz主频
        - 14个 16Bit PWM
        - 17 个 12Bit SAR ADC
        - 4个 比较器
        - 1个UART、6个USCI(SPI/IIC/UART)
        - 硬件乘除法器
        - 硬件CRC
        - 工作电压:2.0V ~ 5.5V
        - 满足IEC60730 CLASS B 标准

适合产品:
        - RD8G37/RD8G36

网友A:
电动工具都涵盖哪些具体的设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工具都涵盖哪些具体的设备呢

我一直非常狭义的理解为拧螺丝的了

网友C:
电动工具主要分为金属切削电动工具、研磨电动工具、装配电动工具和铁道用电动工具

网友D:
常见的电动工具有电钻、 电动砂轮机、 电动扳手和电动螺丝刀、电锤和冲击电钻、混凝土振动器、电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常见的电动工具有电钻、 电动砂轮机、 电动扳手和电动螺丝刀、电锤和冲击电钻、混凝土振动器、电刨。 ...

那基本上就都是通过控制电机来实现的了

网友F:
凡经认证合格的电动工具各类产品,由中国电工产品认证委员会统一颁发认证书证和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