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芯片第一次上电时不启动

楼主(2023-04-13):
APM32F103替换的STM32F103,芯片在第一次上电时不启动,复位后正常或重新下载程序Reset and Run才会运行,这会是啥问题啊

网友A:
每次都这样吗?

网友B:
同样的电路板只是更换了主控芯片是吗

网友C:
仅仅是在首次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吗

网友D:
楼主需要确认一下这两种情况前后的差别 比如是否连接仿真器等

网友E:
刚烧录完都还在连接烧录器的状态的不运行程序的,要勾选Reset and Run

网友F:
你是指单纯的重新上电,还是指烧写程序之后啊。

网友G:
如果不对芯片进行复位而是重新上电能正常启动吗

网友H:
也就是说必须下载两次程序才会正常启动是吗

网友I:
拔掉仿真器的话 可以正常自己运行起来吗

网友J:
是烧录之后,重新上电不启动吗?

网友K(2023-06-06):
芯片可能没有足够的电源来启动。可以检查电源线是否正确连接,电压是否稳定,并确保电源符合芯片规格要求。

网友L:
重新上电或者硬件复位

网友M:
排除硬件问题,编写一个简单的点灯程序,测试后芯片上电启动正常。

网友N:
上电时序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O:
可以检查芯片是否有明显的物理损伤,并尝试用其他芯片进行测试。

网友P:
MCU上电不运行可能是硬件原因,也可能是软件原因。

网友Q:
你考虑一下电源和芯片的复位部分的设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R:
芯片第一次工作不正常一般都是复位不好或者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S:
芯片需要正确的程序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T:
电源干扰不大,但布线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