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1串口发送完成中断问题

楼主(2023-04-13):
咨询:SWM341串口发送完成中断是每发送一个字节就中断还是缓冲区里面所有字节发送完成才中断?例如我向缓冲区一次写入8个字节,开启发送完成中断,是产生8次中断还是1次?

网友A:
TXTHR 位设置发送 FIFO 阈值,当 TXFIFO 中数据量不超过设置值时,触发中断。当
TXTHR 位配置为 0 且使能 CTRL 中 TXIE 发送端 FIFO 中断时,UART 使能后即触发发
送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THR 位设置发送 FIFO 阈值,当 TXFIFO 中数据量不超过设置值时,触发中断。当
TXTHR 位配置为 0 且使能 C ...

谢谢,测试了好用;这个芯片的超时中断是最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