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用硬件SPI,读写93C46,可发发3位的操作码吗?

楼主(2023-04-13):
AT32F403A,用硬件SPI,读写93C46,可发发3位的操作码吗?

93C46,它的操作码是几个位,这个好发送吗?
用spi_i2s_data_transmit?

网友A(2024-03-07):
93C46是一个串行EEPROM芯片,通常使用SPI接口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B:
根据93C46的规格,它的操作码通常是3位。因此,使用硬件SPI读写93C46的话,是可以发送3位的操作码的

网友C:
在AT32F403A上,你可以配置硬件SPI控制器来发送3位的操作码,以与93C46进行通信

网友D:
建议楼主具体的操作方法需要参考AT32F403A的数据手册以及93C46的规格说明来进行配置和实现

网友E:
一般就硬件SPI直接驱动应该就行吧

网友F:
这个93C46没有提供简单的驱动例程么?

网友G: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程序调试的

网友H:
一般不都是发三位的操作码吗

网友I:
可以的,用SPI发送数据就可以

网友J:
我觉得没啥问题,你现在是发送不了还是时序不对?

网友K:
可以发三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