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应用笔记|如何让STM32WB在没有LSE时运行BLE应用程序

楼主(2023-04-13):
#技术资源#
本文档描述如何让STM32WB在没有LSE时运行BLE应用程序所需的流程和步骤。LSE 可作为 STM32WB RF Wakeup 和 RTC 的时钟源。STM32WB RF Wakeup 和 RTC 的时钟源可配置为 LSE,LSE 时钟相对比较稳定且准确,不需要校准,而且 LSE 可在所有的低功耗模式下保持工作。

目录预览
1 为什么 STM32WB BLE 应用需要 LSE ?
2 在需要 BLE 使能时,什么情况下可考虑不使用 LSE?
3 如何配置 HSE 作为 RF Wakeup 和 RTC 的时钟源?

为什么 STM32WB BLE 应用需要 LSE ?
首先LSE 可作为 STM32WB RF Wakeup 和 RTC 的时钟源。

STM32WB RF Wakeup 和 RTC 的时钟源可配置为 LSE,LSE 时钟相对比较稳定且准 确,不需要校准,而且 LSE 可在所有的低功耗模式下保持工作。

STM32WB RF Wakeup 和 RTC 的时钟源也可配置为 HSE,由于 HSE 只能在 RUN/LP RUN/SLEEP/LP SLEEP 模式保持,进入 STOP/STANDBY/STUTDOWN 模式 后,HSE 会被关掉,这样系统就无法进入 STOP/STANDBY/STUTDOWN 模式,导致系 统功耗会更高。另外 HSE 可能没那么稳定,可能需要校准,从而可能导致 STM32WB RF Wakeup 时钟不稳,也影响 BLE stack 运行,导致 BLE 工作不稳。

在需要 BLE 使能时,什么情况下可考虑不使用 LSE?
在以下情况下,还需要使能 BLE 并进行开发,调试时可配置 STM32WB 使用 HSE 做 RF Wakeup 和 RTC 的时钟源。

1.设计时,遗漏 LSE,但是样机已做好
2.生产了样机,忘记贴 LSE 了
3. 生产了样机,LSE 不匹配,暂时可去掉
4. 环境或应用使用某些 GPIO(PC13) 影响 LSE,导致 LSE 时钟异常或不稳
5. 不关心功耗,系统不需要进入低功耗

3. 如何配置 HSE 作为 RF Wakeup 和 RTC 的时钟源?

本 LAT 基于 CubeMX v6.6.1 和 CubeWB v1.14.1 介绍。

3.1 打开 BLE_p2pServer.ioc
用CubeMXv6.6.1打开 STM32Cube_FW_WB_V1.14.1\Projects\ P-NUCLEOWB55.Nucleo\Applications\BLE\BLE_p2pServer\BL E_p2pServer.ioc,以此为例。

3.2 失能 LSE
在Pinout& Configuration => System Core => RCC=>Low Speed Clock (LSE)=>Disable,失能 LSE。

3.3 失能 LPM & 配置 RTC 预分频
在 Pinout& Configuration => Middleware => STM32_WPAN =>Configuration=>
Generic parameters=>CFG_LPM_SUPPORT=>Disabled,失能低功耗 LPM,系统会 保持在 RUN 模式
Applicationparameters=>CFG_RTC_ASYNCH_PRESCALER=>127
Applicationparameters=>CFG_RTC_SYNCH_PRESCALER =>7812

其实,生成代码后在 Core\Inc\app_conf.h 中,如果使能了 CFG_DEBUG_BLE_TRACE 或 CFG_DEBUG_APP_TRACE,会自动的失能 CFG_LPM_SUPPORTED。

3.4 配置 RTC 和 LSE 的时钟源为 HSE

在 Clock Configuration 中,修改 RTC/LCD Source Mux 的时钟源为 HSE_RTC;修改 RFWKP Source Mux 的时钟源为 HSE。

3.5 重生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重新生成代码,用相应的 IDE 打开工程。

楼主:
3.5 重生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重新生成代码,用相应的 IDE 打开工程。

3.6 使能 BLE_LSE 校准
打开 Core\Inc\app_conf.h,修改 CFG_BLE_LSE_SOURCE,使能 SHCI_C2_BLE_INIT_CFG_BLE_LSE_CALIB,如下

3.7 修改 CFG_TS_TICK_VAL 和 CFG_TS_TICK_VAL_PS
打开 Core\Inc\app_conf.h,修改 CFG_TS_TICK_VAL 和 CFG_TS_TICK_VAL_PS, 如下

3.8 检查 RF 唤醒时钟源为 HSE

在 Core\Src\main.c 的 PeriphCommonClock_Config 函数中检查确认RFWakeUpClockSelection配置为 RCC_RFWKPCLKSOURCE_HSE_DIV1024 。

3.9 检查 RTC 时钟源为 HSE
在 Core\Src\ stm32wbxx_hal_msp.c 的 HAL_RTC_MspInit 函数中检查确认 RTCClockSelection 配置为 RCC_RTCCLKSOURCE_HSE_DIV32。

3.10 验证
重新编译工程,并下载到 STM32WB 中,此时 STM32WB 不再使用 LSE 了。使用 ST BLE Sensor 手机 app,搜索 STM32WB,并连接进行测试。

楼主:
由于文章篇幅有限仅展示部分信息,完整内容请下载原文档。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失能LSE吧。

网友B:
配置成HSE,是不是功耗也会跟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