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可以通过ICP_Programming_Tool烧录程序, 但是在CoIDE中无法识别

楼主(2023-04-13):
Nu-link可以通过ICP_Programming_Tool烧录, 但是在CoIDE中调试时, 显示"Error: Connect
failed, check config and cable connection",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是Nu-link在CoIDE中使用前, 哪里需要设置吗?

网友A:
没用过CoIDE。但是调试器要能在IDE中使用都是需要装驱动的。ICP programming tool并不是给CoIDE的驱动。就像Nu-Link分别有keil和IAR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