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弱弱地问一下,STM32H7B0可以超频吗?

楼主(2023-04-13):
弱弱地问一下,STM32H7B0可以超频吗?
都是H7,为什么只能跑240MHz啊?

网友A:
可以超频,但是不一定稳定。

网友B:
你想超频便超频,但是不要超太多。

网友C:
有可能就是限制在了240MHz,具体限制了哪方面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就是限制在了240MHz,具体限制了哪方面就不知道了。

谢谢,但您说了,好像也没说

网友D:
自己玩想怎么超就怎么超

网友D:
自己玩想怎么超就怎么超不行也学台式机,加个液氮冷却系统,看看是否可以超多一点。

网友E:
这个不能像电脑一样超频的。

网友F:
亲测可以超频, 但如果是正式出货用还是得慎重.

网友G:
可以超频,但是不要超太多。

网友H:
可以设置超频的。

网友I:
单片机好像不能超频的

网友J:
可以超频,但是有可能不稳定吧

网友K:
stm32cubemx配置的吗

网友L:
这个手册的频率怎么写的

网友M:
可以超频,但是有可能不稳定

网友N:
自己玩可以产品上不要用

网友O:
说了,好像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