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Nu-Link-ME V1.3,Keil调试程序,提示错误

楼主(2023-04-13):
使用 Nu-Link-ME V1.3,Keil调试程序,用之前的M0516部分正常,

换成M0519出错,显示“ICE: cmd error - Wait mcu stop error”,

按确定后显示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检查一下 调试器的电压 与目标板的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A:
用ICP programming tool 连接一下板子,如果ICP能链接,只有keil不能连接,chip erase试试看

网友B:
检查看看调试器的电压 是否和目标板的电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