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求推荐一颗3.3V的Octal Nand Flash

楼主(2023-04-13):
求推荐一颗3.3V的Octal Nand Flash。
或Nor Flash也可以

网友A:
八线SPI?没用过八线的。

网友B:
8线的比4线的能快多少?

网友C:
上GD看看呗,GD有四线的,不知道有没八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线的比4线的能快多少?

我也还没用过
除去指令,理论上是2倍,至少读取时,8位线致少是达不到Flash读取的极限。

网友D:
没用过8线的spi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还没用过
除去指令,理论上是2倍,至少读取时,8位线致少是达不到Flash读取的极限。
...

从线束的数量来看,确实是两倍。

网友E:
没用过这种

网友F:
从线束的数量来看,确实是两倍。

网友G:
八线只是速度更快,还是有其他优势啊?

网友H(2024-03-15):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I: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J: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K: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L: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